讨论6节锂电池串联,简易电量显示是否还有更简单的方案

楼主(2018-06-16):
最近帮人设计个6节3.7v的锂电池进行串联使用(客户要求),想用四个LED灯显示剩余电量(25%,50%,75%,100%,不要求非常精确),客户想越简单越好,正常情况有两种方案,1:通过纯模拟电路,电压比较器控制四个段电量显示,2:通过单片机AD采样。大神们是否还有更靠谱的方案设计,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在临界点上会反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在临界点上会反复跳.

加回滞?

网友B:
都用比较器了,还用什么AD,串一排电阻,用电阻分压采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比较器了,还用什么AD,串一排电阻,用电阻分压采样就行了

是不想用单片机,比较器我也是担心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想用单片机,比较器我也是担心不靠谱

靠谱,以前我做过类似的,用在简易电动车上的,好多年了,用比较器,电阻分压,输出点亮led,电压越高点亮LED数量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谱,以前我做过类似的,用在简易电动车上的,好多年了,用比较器,电阻分压,输出点亮led,电压越高点 ...

我也是想这个方案可能是最简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谱,以前我做过类似的,用在简易电动车上的,好多年了,用比较器,电阻分压,输出点亮led,电压越高点 ...

考虑电池循环次数-内阻-负载电流-剩余容量之间的关系。。。。

网友:
电阻 稳压二极管两个元件 可以解决的事情
----------
严格的说是两种元件

网友C:
是简单还是便宜?像HM1160这种是最简单的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E5%8A%A8%E8%BD%A6

网友:
不要求很精确用模拟比较器就好了,也就这个最简单,四串电压比较高再根据电池放电曲线来设置电压比较点的话应该还行吧

网友:
单片机批量比较省心,零件更少。

网友:
同意楼上的,便宜的单片机8个引脚带AD的也就几毛钱,比模拟比较器差不多钱,批量省事

网友D:
一直亮灯吗?
难道不需要低功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简单还是便宜?像HM1160这种是最简单的吧。

单节锂电池用还是非常方便的,等于把比较器封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亮灯吗?
难道不需要低功耗吗?

不需要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简单还是便宜?像HM1160这种是最简单的吧。

你这个很好,我问了价格只要0.33,多节锂电池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后接入该芯片,满足我的需求,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亮灯吗?
难道不需要低功耗吗?

类似楼上推荐的HM1160,HM1161有按键唤醒功能,可以自动休眠,如果低功耗用这个,还是不错的,价格也亲民,其实内部实现也就是比较器封装!主要器件少,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简单还是便宜?像HM1160这种是最简单的吧。

这玩意3.4V就显示没电了,不合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很好,我问了价格只要0.33,多节锂电池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后接入该芯片,满足我的需求,感谢! ...

lz在哪问的价格,方便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在哪问的价格,方便给一下吗

楼上有数据手册,里面有官网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3.4V就显示没电了,不合理啊

数据手册上是说,充电时3.4v以上才开始亮,放电时是3.1v以下才熄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