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暖房间的PID温控器,控制100等分的阀门,PID参数如何选择

楼主(2018-06-16):
北方集中供暖的房间,放一个 PID控制的温控器,
温控器按照用户的设定温度、温度传感器测量到的房间温度,PID计算得到阀门的0~100%的开度。
开度值送给楼道的阀门,阀门走到对应的开度。

可变条件:
1,供暖的房间,有大有小,有保温好,有保温差。
2,房间偶尔开开门。
3,阀门内的热水,温度、压力在变化。

最终只能反映到房间的室内温度的变化率上!
是一个滞后很大的系统

PID算法:
   PID温度设为±2℃,房间温度比设定温度低2℃,全开 100%
                             房间温度比设定温度高2℃,全闭 0%

  PID控制:房间温度与设定温度在±2℃内
     △U(k) = Kp*[ △E(k) + Ki*E(k) + Kd*(△E(k)-△E(k-1)) ]
     4个参数:  Kp   Ki    Kd    采样控制周期T

问题:
1,Kp  Ki   Kd 一般在什么范围?
2,如果我选择Kp=10   Ki=0.01   Kd=0.1,仅调整采样控制周期T的大小,能不能实现控制?

网友A:
这东西100分怎么感觉没必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100分怎么感觉没必要呢

用高大上的PID,要100等分。

软件上是400等分。
但事实上阀门的机械特性,100等分的精度达不到。

网友:
pid参数的最佳值是根据调试而定的吧。
譬如容易过冲,p就设小些。。反复多次试验,才能可到最佳pid参数。

网友B:
和大型工厂空调系统有些相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大型工厂空调系统有些相似吧?

相似。 但温度变化还要慢。

网友:
每个房间自整定一次

网友:
做程序的时候 稍微的试运行一下 弄一个自整定参数。。。
~~~
燃料供应不足 很多时候 都是白扯

网友:
提供一下思路:

阀门只控制全开和全关.

为防过冲, 要计算一下升温速度, 比如是10分钟升一度, 可以在离设定温度差1度时延后5分钟关,5分钟后看过冲是多少度. 把这些数据保存下来, 下次运行就以此来优化. 不断总结,自优化

没必要搞那么高上大的PID,

楼主:
我们是做阀门的。
全开全关阀门 和  100等分的阀门 都做。
理论上,100等分的阀门,对控制应该更好。
用PID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
只是对于这么多的可变条件,现在还没有试验条件,不知道如何做?
注:以前我们只做过控制水温的PID控制器。

网友:
我想应该用你楼上方法应该好一些

网友:
最近做高温箱,试了下PID,经验不足,感觉不好用,也许参数调的不好。
最后还是自己弄的算法。

网友C:
请问你说的阀门是什么型号?

网友D:
最好要自整定来确定参数,你单纯使用参数不一定合适的。可能会超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说的阀门是什么型号?

我们公司生产阀门和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要自整定来确定参数,你单纯使用参数不一定合适的。可能会超调。

估计最终的这样。自整定。

网友:
水温能控制在正负一度吗?

楼主:
控制的是 房间的室内温度,

供暖的水管内的水温有40~70℃,并且在变化。

网友:
我原来的锅炉半个小时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网友:
建议你先在屋子里面十分钟一次,或者计算热值再说,这个偏差太大了

楼主:
顶 自己的难题!

网友:
你在哪里测温?

楼主:
房间测量室温

网友:
这个用PID没有太大的用处,一般用PI就可以了,因为时间滞后很大,

网友:
另外阀门采用100分度也不好,建议你采用10份,因为阀门太小,户用供暖的阀门估计是20的,部分是25或32的,条10%和20几乎没有区别的,因为压力也在变化了,
与设定值之差超过2度 ,用P控制即可(高了就全关,低了就全开)。
进入2度范围内,一般5分钟计算一次偏差(温度变化)如果减少了,阀门开度就增大,如果增大了,阀门开度就减少,

网友(2018-07-16):
可以用继电器自整定法整定下,试凑法很麻烦

网友E:
这个探头的位置, 直接会影响他的控制方式, 散热片是个热辐射源头, 在气流没有充分搅动的室内, 其实用PID控制意义不大.
就算是用PID, 那个控制精度同样体现不到房间的空气温度上, 我是你的话, 就设置两个范围, 在超出2度, 完全关死, 在低于2度, 完全打开, 在4度之间按比例做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探头的位置, 直接会影响他的控制方式, 散热片是个热辐射源头, 在气流没有充分搅动的室内, 其实用PID控 ...

在4度之间按比例做个输出

请问,这个能控制温度,在±0.5℃内波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4度之间按比例做个输出

请问,这个能控制温度,在±0.5℃内波动吗?

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8-08-15):
先单独用P 试一下,I慢慢加,D就算了

网友:
用模糊pi,效果好

网友F:
论坛有个西门子的带自整定PID,好用。我控制滞后40多秒的加热模头,控制精度达±0.2℃内波动。

编辑原因:修改链接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有个西门子的带自整定PID,好用。我控制滞后40多秒的加热模头,控制精度达±0.2℃内波动。

编辑原因: ...

楼上正解, 坛子里有自整定参数的

网友:
正在做用步进电机控制发电机油门来稳定输出电压,也是用PID方式,和楼主的有些类似。

空载:

带载:

网友:
对于大滞后系统 调整周期很关键 不要太快

网友:
这个一般会放一个自力式温控阀就可以了,没有这么高大上

网友:
这是thermostat的PID算法

高大上的,如Nest,低端的,如霍尼的RTH。

不过这100莫元的悬赏,要这种产品级的PID,也太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