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些柔性板FPC设计的限制

楼主(2018-06-16):
目前手上有一个板子想改做成FPC柔性板。
目前板子的情况是  上面有0.4 pitch的小BGA一个,脚不多,只有6*6,  其它线宽8mil,线距8mil,最小过孔12/24mil,四层板,0.6mm
内电层是gnd 和vcc,板子1oz铜。板子上阻容 0201,一共有IC 5个,最终尺寸大概4mm*25mm
现在由于要求改变,要把这个板子改成FPC柔性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有实际做过FPC的同志麻烦给点建议。
主要的疑虑如下:
1.  FPC 能否搞4层,费用是不是比硬板贵很多?搞4层成品厚度一般能到多少,是否能保证一定柔性?
2.  FPC能做 0.4pitch BGA的焊盘么?焊盘只有0.22mm直径,很小;
3. 焊接的时候,挠性板是不是会明显热变形,没用过聚酰亚胺的FPC
4. FPC板子layout和一般板子有什么不同么,网上看到的不少FPC板子线都好少,画多了能保证加工质量不?
5. 目前有哪些比较好的做FPC板子的厂家可以推荐么,森兴这种就算了,费用太高了会被砍死在街上的,哈哈

网友:
过孔尽量大尽量少

网友A:
0.4太小了,只能考虑激光孔了,lz等着被拍扁然后按地上摩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太小了,只能考虑激光孔了,lz等着被拍扁然后按地上摩擦吧。

楼主说,我不差钱,只考虑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
可以用同样资料做fpc

网友:
BGA后面要加补强板的,这部分不能柔性。其他的没问题。价格没有便宜的,

楼主:
0.4 不是过孔,是WLCSP封装的片子的球距。 确实没有做过FPC,谢谢上面各位的建议,少过孔,比较贵,记住了
之前一直用的刚性板子,设计变了必须柔性,板子不大,所有挨刀就挨刀了

网友:
还真没见到多少有via的fpc,你参考一下相机的拆解,有意义

楼主这要求肯定是不差钱的厂才有能力做,红票子肯定少不了

网友B:
1.一般做成软硬结合板,焊原件的位置做硬板,需要弯折的位置做软板,厚度一般0.4mm,     2.焊盘肯定可以做的看板厂能力和价格。     3.理由同1,另外软板焊接需要额外的压板治具    4.软板区域不能有过孔,一般只走直线      5.深圳华麟我们在那做过

网友:
穿戴设备上都是软硬结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做成软硬结合板,焊原件的位置做硬板,需要弯折的位置做软板,厚度一般0.4mm,     2.焊盘肯定可以做 ...

谢谢!!  正是穿戴设备,做康复用的

网友:
没有你想象的贵,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