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内存条混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8-06-16):
想加一个8G内存条,看了一下最便宜的,看评论用着好像没问题,plus还特价
https://item.jd.com/1582595816.html

不知道现在的内存条混加上去行不行,还有这个主板支持上面这个jd的内存条吗,懂电脑的帮忙看看

网友:
我用的是不同品牌同频率,据说不同频率的话会按照低的那条,当然要同一代,比如都是ddr3,换代插槽都不同就没办法了

网友:
大数据读写的话,容易蓝屏。
最好同品牌同频率同型号同生产批号。

网友A:
混搭过,8G 1600和4G 1333,不同牌子容量和速度的混搭过,貌似没啥问题,现在的硬件兼容挺好的~~

就是会按照最低档的那个运行就是了

网友:
貌似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搭过,8G 1600和4G 1333,不同牌子容量和速度的混搭过,貌似没啥问题,现在的硬件兼容挺好的~~

就是会按 ...

是的。只要符合jedec规范的内存都可以随意用。。

楼主:
买了,又取消了订单,因为发现是第三方店铺,还以为是自营,觉得jd第三方还不如假货宝
天真的以为有plus就是自营

网友:
用着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别上杂牌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A:
感觉现在的杂牌,也没啥技术含量吧,放心用吧~~

1、PCB,抄现成或者找有经验的画个,也不难~~
2、内存颗粒,一般都是买原厂拆机回收颗粒,也没啥~~
3、SPD,照着仿仿比如金士顿的。。。。

自己用过好多杂牌条,在几家公司工作的时候,给各自的公司自己的工作电脑升级内存,用下来都没啥问题~~

网友:
颗粒规格一样一般不会出问题,JEDEC官网一堆免费随便下的brd

网友B:
双面BGA贴起来有点难,虽然内存条颗粒球距还不算小,不是BGA搞起来太难的话,都想自己搞点翻新来玩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面BGA贴起来有点难,虽然内存条颗粒球距还不算小,不是BGA搞起来太难的话,都想自己搞点翻新来玩玩了 ...

如果可以上服务器内存,拆机的挺好

我这 ECC REG 内存 16G*8  18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上服务器内存,拆机的挺好

我这 ECC REG 内存 16G*8  1866

专用条子就是拆的旧颗粒,一样用

网友:
混用过不同品牌,参数除了容量不同,其余参数相同的内存条,用了六七年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虽然没什么问题 但出问题了总会怀疑内存

网友:
电脑上安装了DDR3 1600的4G(现代)和8G(光威),一年半了,经常开机十几天,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最好同品牌,不同品牌看人品,有些机子用了一年半载了,到后面还会出现兼容性问题。

网友:
同样的组合比较好,这样可以最大降低系统不稳定。路过不一样也没事可以用,但是出现蓝屏你就尴尬了,还得来一个,还浪费一个不能用。内存买好点,不然故障各种各样很难判定啥问题。所以建议买内存一定不要省钱,选择大品牌正品,选择同样外频的科技,同样频率同样电压,同样颗粒。最好是完全一样组合成双通道,大任务切换速度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现在的杂牌,也没啥技术含量吧,放心用吧~~

1、PCB,抄现成或者找有经验的画个,也不难~~

要是这么搞。JS都不赚钱了吧。实际情况是。电路板整成最多4层的。内存颗粒用垃圾颗粒.或者用损坏一部分的拼接成一定容量的条。

网友:
一直是不同品牌混用,日常应用未发现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