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买个带逻辑分析的示波器呢?非常实用吗?

楼主(2018-06-16):
发现DS1054Z在618降价只有1998了,是时候弄个四通道的了,没高要求,就是要个四通道而已,鼓捣电机用。

但看到了有带16路的逻辑分析的示波器,比如MSO1074Z-S,五千二。

但可能买回来很多时候都在吃灰。

弄四通道主要是为了鼓捣电机驱动和一些传感器,但下一步也想用FPGA做这些,现在只是鼓捣过简单的CPLD。

不知道如果玩FPGA去做电机驱动或混合模拟信号的话,是否应该选择MSO1074Z-S这种四踪+16通道逻辑分析的?是否很有必要?还是会很鸡肋一年都在吃灰?

网友:
逻辑分析仪单独买,好用不止十倍。比如金沙滩逻辑分析仪

网友:
没必要,可以单独买个逻辑分析仪

网友A:
4通道、搞电机,要通道间隔离的那种吧。别买错了。

网友B:
  如果手上有容量相对大的FPGA(50K LE以上),完全可以使用FPGA的逻辑分析仪(chipscope/singaltap),必要时可以导出数据用matlab来看,还是比较好用的,灵活性很强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看来是没必要了,而且单独的逻辑分析仪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道、搞电机,要通道间隔离的那种吧。别买错了。

没事,就玩低压的,能行,咋的都够了,就花个最少钱弄个四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上有容量相对大的FPGA(50K LE以上),完全可以使用FPGA的逻辑分析仪(chipscope/singaltap),必 ...

有道理,而且已经有单独的逻辑分析了,就最少钱上个四通道吧

网友C:
如果要数字控制信号和模拟波形的同步调试,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看到降价开始有些行动,但想想现在没精力玩hifi了,用不上……

网友D:
带逻辑分析仪的示波器优点是可以和模拟通道同步看,没这个需求的话还不如分开的

楼主熟悉st 2.0的电机库吗?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数字控制信号和模拟波形的同步调试,还是很有必要的

是在想这个事,但担心需要的时候并不多,所以上来问了下。
其实现在也想不好到底需要什么,先买个便宜四通道吧,万一需要的时候,NN年前不是有那种可以用模拟开关什么的电路在一个通道上实现16还是8通道来的,要是真万一了,就用那个凑合下吧,应该可以,弄的东西频率不算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上有容量相对大的FPGA(50K LE以上),完全可以使用FPGA的逻辑分析仪(chipscope/singaltap),必 ...

然后lz会发现很蛋疼,搞fpga的时间和金钱足够买一堆分析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逻辑分析仪的示波器优点是可以和模拟通道同步看,没这个需求的话还不如分开的

楼主熟悉st 2.0的电机库吗 ...

对是想到这个才上来问的,也怕需要的时候不多平常都吃灰,现在打算买个便宜四通道得了,真需要了的话早点土办法应该也不至于被憋住

那个不熟悉,买了官方的板子,但回来鼓捣两下测试没问题就一直吃灰来的,一直都没时间弄唉。。

网友:
还是买单独的逻辑分析仪吧。示波器上的实在鸡肋,光是搞懂怎么用估计得半天了,价格还贵。专业逻辑分析仪又好又便宜

网友:
花1K 买个USB 逻辑分析仪比 1054带的功能强多!

示波器虚拟USB 的不好用

逻辑分析仪示波器自带的不好用

网友E:
买过带逻辑分析能力的泰克示波器,发现逻辑分析模块另售,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过带逻辑分析能力的泰克示波器,发现逻辑分析模块另售,好贵啊!

什么型号的,不会是mdo系列吧,哈哈

网友:
一般的usb逻辑分析仪(金沙滩)只有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不能协议出发。

网友:
就扶2楼

网友:
自己玩玩还行,如果涉及到协议触发、脉宽触发等复杂的触发就歇菜了。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没有触发输入、输出口,这些只有专业的大几千的acute 和孕龙才有

网友:
综上,高价专业逻辑分析仪无用论的观点基本上我只能呵呵呵呵。

网友:
我的加逻辑分析的一直都在吃灰

网友:
需要模拟信号与数字欣赏一起同步分析就要MSO

网友:
没有必要吧,分离的很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事,就玩低压的,能行,咋的都够了,就花个最少钱弄个四通道

低压也需要隔离的 不然也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压也需要隔离的 不然也炸机

没事,我知道什么情况会炸,放心 现在只是两通道用着太费劲了,有四通道就行

网友:
其实带逻辑分析仪的示波器是实用的,可以模拟波形和数字时序一起看,光逻辑分析仪或光示波器是办不到的,建议mso2072a破解版,用来看模拟波形和数字信号时序,不是一般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