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平台交流 APP下发命令至设备 解决延时办法

楼主(2018-06-16):
现在云这么火,开始在阿里上搭了个centos6.5的测试。  调试各种BUG,各种不顺利。
APP下发命令基于websocket的控制器,大概跳转有1S的延时,可以收到设备返回,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将延时减少呢?  目前想到的websockect   加上html动不动上K的传输字节感觉很浪费流量

网友:
你难道通过云去访问设备?。。。对实时性要求不是非常严格的地方,可以由设备定时post/get数据,客户端看到的可以是最近几秒的数据,服务器注意缓存有效期,别被cdn缓存了。

据我所看到的,摩拜之类的早期还有用gsm短信开锁的。。。

实时性要求高的,只能让客户等待了,没办法,这就是鱼和熊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