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一句C代码转成汇编,嵌入到C语言中

楼主(2018-06-17):
环境是Mplab X 3.20+ PICC9.83
片子PIC16F1825

请坛里懂汇编的兄弟帮我把while这句搞成执行时间最短的汇编代码,嵌入到C中,谢谢,回头请吃饭。
这条语句能够用3个执行周期搞完吗?

C语句
C语句

while((C1IF == 0) && (TMR0IF == 0));  //搞成执行周期最短的汇编代码

C语句
C语句

网友:
你太低估了编译器的智商了,太高估了人的智商了。 这么简单的语句,编译器出来的一般就是最快的。一般O3等级优化,几十行的代码量,人的汇编是干不过编译器的。

网友A:
3个执行周期运行不完的,这条语句编译后有可能会生成如下代码:
loop1: BTFSC C1IF
          GOTO loop2
          BTFSS  TMR0IF
          GOTO loop1
loop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执行周期运行不完的,这条语句编译后有可能会生成如下代码:
loop1: BTFSC C1IF
          GOTO loop2

goto语句要几个指令周期?

楼主:
能不能2个寄存器位直接或,0循环,1跳过?
这样要几条指令?

楼主:
loop:MOVLW 0x0
       BTFSC C1IF, 0x5
       IORLW 0x1
       BTFSC TMR0IF, 0x2
       IORLW 0x1
       BTFSS WREG, 0x0
       GOTO loop

好像要7个指令
还能在精简不?

网友:
这是临时抱佛脚的做法。
与其考虑怎样嵌入汇编,不如熟悉一下编译器的特性,一般情况下,特定语句可以达到最优。
不过大多数人都是拿了软件就直接堆砌代码,基本上不看编译器的说明手册。

网友:
楼主估计是想把C语言的算法代码汇编化,让别人看不出算法过程,保证产品的知识产权不会轻易被别人拿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goto语句要几个指令周期?

GOTO是1个周期的,但是BTFSC,是1或者2个周期的。所以,你的要求3个周期内完成,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
比较器的输出和定时器的输出进入逻辑与单元,不知你用的型号支持不。

网友:
while((C1IF == 0) && (TMR0IF == 0));
1、搞成执行周期最短的汇编代码 费大力从软件上提高执行周期,还不如硬件提高系统时钟周期提高运行速度
2、这两个是中断标志位吧 放中断处理才更好 死循环不好吧

网友:
感觉楼主钻进死胡同里面去了,

网友:
就是想搞小动作,

网友:
C语言嵌入汇编还是很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