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色印刷机如何定位?

楼主(2018-06-17):
见过6色印刷机,胶辊与纸张应该同步,原理不理解,请教大师们。

网友:
你指的定位是?

网友:
胶辊是机械同步的,每个印版可以单独调整,印版边缘有校准十字线,试印后就是每种颜色校准线调整重合就可以了。

网友A:
印刷术语:出血,了解一下!

网友:
以前是手动微调的,调一下,印一张看看,调一下,印一张看看。。。直到十字标记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一旦微调完成,就同步了,机械结构决定了转印滚筒每一个旋转周期内输出一张纸,输入一张纸。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更先进的方法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是印刷行业的?

网友:
论坛里什么鬼都有,哈哈

网友:
我猜是用了色标传感器

网友B:
套色,位置注册,PID,就这些关键词,我用plc和伺服做过各种印刷机

网友:
论坛里卧虎藏龙

网友:
PS版的晒版位置,以及挂在胶辊上的定位都没有那么准确的。印刷准确都靠微调。每次印之前都要对版,CMYK四张版的十字线对齐了才开工。
四色胶辊转速的些微不同,也会让印刷机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各个颜色不同步(径向上稍有偏差)。印大批量的时候要定时检查,稍微的重新对版,让跑偏的颜色“回来”。

--------------------------------------------------

至于纸和胶辊的相对位置关系,这个很简单,只要把送纸机的工作周期,和胶辊的旋转同步就可以了。
胶辊总是每次旋转到特定位置的时候,命令送纸机送1张。这样即使胶辊停转再启动,送纸的位置仍然准确。

--------------------------------------------------

以上来自于至少5年及之前,经济较不发达地区(东北)印刷行业的见闻。请坛友多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刷术语:出血,了解一下!

出血消灭“随机误差”,即总体上有一个平均位置,但每张都随机±1mm的问题。

纸张和胶辊的同步问题,害怕的是“积累误差”,即每张都朝某个方向偏一点,最后一摞印刷品从侧面看去,版芯整体是“斜”着叠放的问题。这个会让后续的裁切无法做。
如果送纸器动作频率和胶辊的rpm各自独立,那么两个速度的细微差异就会造成这个积累误差。

所以印刷机的送纸器(称为“飞达”)都是和胶辊同步的。事实上飞达干脆就是直接挂在胶辊的动力源上边一起旋转的。这是个很自然的想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套色,位置注册,PID,就这些关键词,我用plc和伺服做过各种印刷机

一看就知道是高手了,兄弟在哪个城市哦?

网友:
机械定位,胶棍传动这些都是齿轮传动,靠跟离都是气动,编码器角度定位

网友:
印刷相关可问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高手了,兄弟在哪个城市哦?

广州:) 这一片高端印刷机不多。。。北区那边有几家,东区也有一些进口设备厂做得不错。我是在5年前搞过各种印刷机的运动控制,现在不想搞了。。。

网友:
我见过的是机械的

网友:
印刷上面那些十字线  就是用来校板的

网友:
比较好的套色系统是eltromat套色系统,我对赛鲁迪凹印机比较熟悉,印刷的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D:
现在用的都是电子轴,就是伺服系统,套准系统通过电眼可以读到每个颜色的误差,再给到驱动器进行补偿。这样保证每个颜色的准确定位。里面有好多算法,主要是套准系统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州:) 这一片高端印刷机不多。。。北区那边有几家,东区也有一些进口设备厂做得不错。我是在5年前搞过各 ...

我还正准备进入这行业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都是电子轴,就是伺服系统,套准系统通过电眼可以读到每个颜色的误差,再给到驱动器进行补偿。这样 ...

第三方套色或者集成套色,如果选用的系统能够集成套色,可以省不少钱,集成套色其实就是我们在控制器或者是驱动器里码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