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在高速上测量驶过的汽车的车速,用什么方法好?

楼主(2018-06-18):
求助:想在高速上测量驶过的汽车的车速,用什么方法好?
想使用红外对射、超声波遮挡反射、光电开关等方式,但是车速100km/h以上的时候,红外速度感觉会跟不上,不垂直或有篷布遮挡超声波反射信号太弱,光电开关在高速上距离远了很难对齐啊,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提点一下?

网友:
多普勒雷达

网友:
参考交警测速,必须上雷达,多普勒测速,其它的都不行

网友:
上过高速的都知道用什么方案吧

网友:
肯定是雷达测速哦

网友:
怎么会想到用超声波,红外呢.??

网友A:
交警用的那么成熟的雷达测速你不用,你还要想什么方法?

网友:
雷达是正选

网友B:
雷达是不二之选,估计你要的是低成本。

网友:
毫米波雷达,成本两三千

网友:
嗯,红外对管是真的很棒

楼主:
因为雷达测速的角度很难调整,高了低了都不行,但是这个角度全靠经验。想校准高速上的雷达测速,想到做一个简便测量车速的设备,请教下大家校准雷达测速用什么神器?

楼主:
嗯嗯 雷达肯定是在用的,我想校准一下雷达测速计,因为雷达安装的角度对精度影响很大,想请教下有什么神器可以校准这个雷达,用过手持的测速仪不是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警用的那么成熟的雷达测速你不用,你还要想什么方法?

想做一个设备校准雷达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达是不二之选,估计你要的是低成本。

我想做个设备校准雷达的,安装雷达的时候,校准比较麻烦,全靠经验,经验这个东西,有时候也不太靠谱的

网友C:
视频拍摄,做图像识别也是可行的,
多个高速摄像头,先做算法融合,针对每个车的轨迹做多张图片的位置测量,同时利用多角度做误差校准。
应该成本也能接受,做论文绝对高比格

推测楼主是为了混论文才来提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设备校准雷达的,安装雷达的时候,校准比较麻烦,全靠经验,经验这个东西,有时候也不太靠谱的 ...

GPS辅助下的定速巡航,挺准吧,但要求有足够长的直线段;
红外、压力板之类的也可以考虑,用于校准应该是可以的,记得我测量 模型车 极速的时候,用的是两组红外,算时间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视频拍摄,做图像识别也是可行的,
多个高速摄像头,先做算法融合,针对每个车的轨迹做多张图片的位置测量 ...

你这个差不多是短距离下的区间测速了

网友:
现在测速就两个办法一个是多普勒雷达,一个是两个地方视频拍摄,区间测速。gps是要在车上装设备的,红外对射或压力板对于多车道无法识别,除非单车道上安装设备。

网友:
我只知道大广高速上的雷达测速真准,跟GPS一个字不差

网友:
肯定用雷达测速啦

网友:
多普勒雷达,我记得看过开源项目楼主自己搜寻一下应该不少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差不多是短距离下的区间测速了

注意!是高速摄像头!而且要多个!
我做过的,8个黑白高速摄像头,每个200帧左右速率,最高能检测到车速在240km,再高就不行了
地面有一个横线做瞬态测速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注意!是高速摄像头!而且要多个!
我做过的,8个黑白高速摄像头,每个200帧左右速率,最高能检测到车速 ...

速度误差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有专业的车辆测试设备,原理是和光学鼠标类似,通过测量投射到地面的变化光学信号来计算速度,准确度很高,价格也很高。

网友:
校正雷达也可以反过来弄一个车,一定速度通过测试设备。校对设备。

网友:
楼主想碰瓷了,预先评估风险。

网友:
www.nanoradar.cn   型号:KEH146或KEH146T  测速雷达

网友:
1.可以叫计量院的来计量嘛。
2.使用五轮仪。

网友(2018-08-01):
引用 网友D:
速度误差可以做到多少?

4个车道,8个摄像头,每个车道,2组参考白线,每组线间隔是50cm,一共10根
2组线之间间隔5m
车速240km/h情况下,误差在5km左右。大于此速度误差在25km左右。

补充:
每2个摄像头和一个闪光灯由一个主板控制,一个同步信号做触发
只是做的一个测试项目,老出问题,后面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