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4加上PT100测温输出电压不变

楼主(2018-06-18):
使用LM334恒流源输出2mA的电流,流过PT100,然后放大,为什么我把PT100放在热水中,
在PT100的上端测电压,电阻在变,电压一直不变是怎么回事?

电流的计算是根据数据手册,2mA=0.134V/67Ω

楼主:
这是原理图和ST公司和TI的数据手册

网友A:
万用表测下电流,用固定电阻100欧、100欧串联4.7欧代替PT100测试。
看是不是型号或引脚搞错了

网友B:
测出的电阻多大? 测出的电压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下电流,用固定电阻100欧、100欧串联4.7欧代替PT100测试。
看是不是型号或引脚搞错了 ...

好的,好的,我在电流流入PT100的那跟线上测试的,把电阻 放热水里面加热,电压一直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出的电阻多大? 测出的电压多大?

电阻一直在增大,从110Ω一直往上增加,电压是一个固定的值400mV,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调试输出正常了,2.1mA
现在就是25℃的时候,电阻是110Ω,50℃的时候,电阻125Ω,变化了25℃,电阻变化15Ω,用恒流来做的,电压才变化30mV,经过放大以后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有什么好的方法提高灵敏度嘛?就是单位温度变化的电压变大,我提高了后级的放大倍数,感觉效果一般。

因为考虑到PT100自身发热引起电阻的变化,L流过的电流小于5mA,所以设置的2mA

网友C:
芯片没有gnd_PIN吗?

网友D:
原理图上看不到pt100的接法,我画了一个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上看不到pt100的接法,我画了一个你参考一下

是这样呀,不过我用的三线制,原理是这样的,嗯嗯,现在测试成功了,就是2mA的电流,导致温度变化,电阻变化小,输出电压变化也很小,灵敏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没有gnd_PIN吗?

没有呀,这个芯片就是这样的

楼主:
京东买的测室温, 这传感器用的是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京东买的测室温, 这传感器用的是什么呀?

这些全都是 热敏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试输出正常了,2.1mA
现在就是25℃的时候,电阻是110Ω,50℃的时候,电阻125Ω,变化了25℃,电阻变化15 ...

一般  Pt100 的电流在0.5mA 就可以了,大了Pt100 自身发热影响测温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全都是 热敏电阻

NTC+线性化+运放+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  Pt100 的电流在0.5mA 就可以了,大了Pt100 自身发热影响测温准确度

嗯嗯,是的,PT100的自身热效应,电流不能超过5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PT100的自身热效应,电流不能超过5mA

NTC +ADC +查表

楼主:
不需要线性化和把电压放大一点嘛,直接ADC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线性化和把电压放大一点嘛,直接ADC呀

拆了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