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幼稚的问题:为何没有特定型号手机电池容量大一些呢

楼主(2018-06-18):
如题。尤其安卓的手机,制造商那么多家,安卓又比较费电,随身带着个充电宝也很麻烦。为何没有哪些厂家把手机电池容量做的大一些呢,比如从4Ah提高到8Ah,12Ah呢?
哪怕手机厚一点也可以啊,总比再带个充电宝要轻松方便吧?

网友:
传音手机

网友A:
12ah?你知道多大吗,看看电动单车充电电池。

网友:
楼主,砖头外形的你要不要?

网友:
体积和安全性的考虑

网友B:
现在手机都是4ah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ah?你知道多大吗,看看电动单车充电电池。

也就现在手机厚度3倍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ah?你知道多大吗,看看电动单车充电电池。

电动单车充电电池的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h?你知道多大吗,看看电动单车充电电池。

电动单车充电电池电压多少,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都是4ah的了?

很多啊,红米NOTE5就是啊

网友:
厚一点的手机买的人不多啊,会亏本的啊,你买替代手机壳的移动电源手机壳不就好了嘛

网友:
有啊,山寨机8000mAH,10000mAH的都有,问题是你真的要么?

网友:
有的山寨机可以直接插220充电。还是大容量电池。与其说是手机不如说是带手机功能的充电宝。。。

网友:
在一个讲颜值的年代,出一款砖头手机,楼主怕要赔掉底裤

网友:
安卓又比较费电,这句话很有偏见啊。ios不费电吗?苹果能2天不充电么?

网友:
买个充电宝后盖,就解决了,自动加后盖容量,

网友:
触屏机出现以前,有些手机是有加厚电池的

网友:
把充电宝拴在手机上,就是楼主要的大容量

网友:
18650用两颗并联代替原来的电池。外挂你能接受吗?

网友C:
将手机用 3M 的双面胶黏在铅酸电池上!

网友:
大容量还是有市场的,一个型号可以卖很多年,需要大容量的也就不嫌它厚重,也就不会频繁更换手机

网友:
因为有充电宝,现在2ah1ah很多,你这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现在看到的普通智能机最大的好像是5Ah

网友:
体积太大。有个5300毫安时的安卓备用机。拿着真的是超不爽啊。倒是轻度使用可以2天一充电。

网友:
苹果有啊。像个座一样,插手机上去看上去还是一个整体,当然,像砖头。

网友D:
搜索了一下大容量电池手机, 从 4850mAh 到 11000mAh

小米Max采用了一块6.44英寸的超大屏幕,分辨率为1080P级别,正面采用了2.5D玻璃,整机厚度为7.5mm,4850mAh大电池,重量仅为203g。

联想MotoE5 Play/Plus发布:安卓8.0,5000毫安大电池

华硕手机电神5000 Zenfone Max(黑色)5.5英寸大屏,5000mAh大电池,30天超长待机。

联想P1拥有多项亮点。就电池来说,这款手机内置5000mAh高密度锂聚合物大容量电池,机身重量达到了190克,而机身厚度则为9.9毫米。

360 N6 采用了容量高达5030mAh的大电池。

联想P2是联想旗下主打长续航的商务手机系列,P2在5.5寸的机身内还装下了5100mAh的电池。

小米Max 2是小米公司2017年5月25日发布了一款电池容量达5300毫安的手机,该机将主打大屏大电量。手机尺寸174.1x88.7x7.6mm 手机重量211g

欧奇p6 pro了,这款手机是在2016年发布的一款手机,主打超强续航的一款可定制化手机,外观十分炫酷,它是有着10000毫安时的大电池

国产厂商Oukitel推出了一款配备10000mAh电池的续航神机K10000 Pro,号称可以待机15天。K10000 Pro的机身厚度达到了14mm,重量达到了288g。

Oukitel发布新一代旗舰机K10。该机的亮点是,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配备11000mAh大容量电池的手机。机身尺寸:167.4*78.5*13.5mm,重283.5g 电池容量:11000毫安,充电器为5V/5A

网友:
其实快充就是解决方案之一

网友:
10000mah的充电宝尺寸不大于一个手机了,携带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了一下大容量电池手机, 从 4850mAh 到 11000mAh

小米Max采用了一块6.44英寸的超大屏幕,分辨率为1080 ...

谢谢啊,不过oukitel的东西太小众了,总担心质量不过关。可能常见的最大的就是小米MAX2了吧

楼主:
小米MAX3入网了,估计下月能出吧

网友:
以前可拆卸电池的手机不少可以换加厚电池的,我的几个手机都换过。现在都是一体化设计就没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米MAX3入网了,估计下月能出吧

小米Max 3机身尺寸176.15mm × 87.4mm × 7.99mm,重量221克。值得关注的是,该机的电池容量达到5400mAh,超长续航。

网友:
而家呢个社会,有几多个人为咗电池容量放弃外观呢

网友:
人们都是先了解外在,再决定是否需要了解内在

网友:
装B的妹子拿不动  咋办

网友E:
三星军规三防版都是大容量电池的

S8 Active是4AH的

网友E:
如果不嫌大,通话平板了解一下,我用的这个是6AH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军规三防版都是大容量电池的

S8 Active是4AH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S8 Active内置4000mAh电池,比三星S8和S8 Plus要大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嫌大,通话平板了解一下,我用的这个是6AH的电池

什么型号,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可以参考一下吗

三星(SAMSUNG)盖乐世 Tab S3 SM-T825 9.7英寸 全网通LTE4G版(高通骁龙820/4G/32G)黑

网友:
楼主不知道小米MAX2是5.3AH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将手机用 3M 的双面胶黏在铅酸电池上!

多贴几个锂电充电宝绑腰上相互充电就好,铅酸电池估计一般人单捧不起来这个手机到耳边通话半小时,得趴地上通话或弄个耳机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SAMSUNG)盖乐世 Tab S3 SM-T825 9.7英寸 全网通LTE4G版(高通骁龙820/4G/32G)黑 ...

网友:
电池大了,影响美观,成本也高,危险也大了,而且需求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贴几个锂电充电宝绑腰上相互充电就好,铅酸电池估计一般人单捧不起来这个手机到耳边通话半小时,得趴地 ...

您说得是啊!但楼主说是希望手机电池容量要大一些,您说将电池绑在腰上那不就是楼主不想要充电宝那类的东西?!
在没办法之下,能给楼主建议的就是将手机换成车用的铅酸电池,这电池到目前来说贴着耳及脸颊会烧安全些,不是吗?哈~

※ 编辑原因: Key 错字,是稍安全些,不是烧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Max 3机身尺寸176.15mm × 87.4mm × 7.99mm,重量221克。值得关注的是,该机的电池容量达到5400mA ...

屏幕太大,我估计使用时间没有电池容量那么乐观

楼主:
还有说到美观问题的,可是根据地铁上的观察,好像还有很多人喜欢加个保护套,有些保护套比增加一点手机厚度更难看啊,不是也这么干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说到美观问题的,可是根据地铁上的观察,好像还有很多人喜欢加个保护套,有些保护套比增加一点手机厚度 ...

有些保壳套里面带电池的,就是一个移动电源,你买一个套上,问题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保壳套里面带电池的,就是一个移动电源,你买一个套上,问题不就解决了 ...

问题是我觉得保护套比原厂加厚手机更难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