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检测智能小车向左还是向右转

楼主(2018-06-18):
小弟最近有一个想法要做一个应用,比如在智能小车上加一个传感器或者模块之内的东西,当小车向左 转 或者向右转的时时候智能小车的相应的尾灯可以亮起,请问有类似判断向左、向右转的传感器吗?或者加上一些类似判断左右的电路也是可以的,期待大神们的解答。
大神们可能不怎么理解我说的意思,下面我放几张图,图一是小车的主板和顶板,后面两张是不同的模块,模块与小车的顶板是通过磁铁吸合,相当于模块化的模块吧,现在想做的判断左右转向的就是做这个小的模块,模块的尺寸是固定的,数据线也只有两根 分别是模拟和数字两条线。

网友A:
你既然都控制转向了,那就从控制信号中取信息

网友B:
最好是如二楼一样从控制信号上判断。
另外,MPU6050配合HMC5883L,可得到姿态及航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都控制转向了,那就从控制信号中取信息

这个怎么说呢?方向这个是可以通过代码判断,我的意思是通过一个模块或者传感器实现,不是那种通过纯软件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如二楼一样从控制信号上判断。
另外,MPU6050配合HMC5883L,可得到姿态及航向。 ...

MPU6050加上电子罗盘是可以判断,但是这个成本上可以要贵一些,有没得比较简单的办法呀,不是那种纯软件的,需要硬件配合的那种

网友:
5012B,或MPS730。

楼主:
大神你推荐的这两个好像是电子罗盘相关的芯片

网友C:
建议直接机械结构处理一个单刀双掷开关搞定。

网友D:
你的智能小车不判断方向?加条语句不就行了吗?

网友E:
读转角就完了么,霍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智能小车不判断方向?加条语句不就行了吗?

不是用代码实现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硬件模块呢,如果只是用代码实现的话我也不会这样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转角就完了么,霍尔就可以。

这个东西不能安装到轮子上,只能放在车顶上,模块化的一个模块,而且只能两根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机械结构处理一个单刀双掷开关搞定。

模块的形状和PCB是固定的,只能加在车顶上,模块与车顶是通过磁铁吸合的

楼主:
图片是重新编辑后上传的,开始没有图片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代码实现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硬件模块呢,如果只是用代码实现的话我也不会这样问呀, ...

为毛不代码实现?你左转时输出左转不比你再检测dalg强得多

楼主:
模块多样话,这个用代码实现很容易

网友F:
楼主的理解,单片机不是硬件,只有不用单片机,直接用模拟电路搭出来的的才是硬件。
窃以为这种想法本身有问题,除非特别巧妙的办法,现在绝大多数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单片机(dsp,FPGA,各种处理器)加传感器加执行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理解,单片机不是硬件,只有不用单片机,直接用模拟电路搭出来的的才是硬件。
窃以为这种想法本身有 ...

也不能这样说,如果我自己做肯定直接代码里面处理了,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有这么个应用需要这样一个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样说,如果我自己做肯定直接代码里面处理了,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有这么个应用需要这样一个模块

把单片机做进去就是一个模块

楼主:
你说的这种方案都行不通的,这个模块大小有限制,而且底板有一个单片机了,模块的形状如上图所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理解,单片机不是硬件,只有不用单片机,直接用模拟电路搭出来的的才是硬件。
窃以为这种想法本身有 ...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需要一个能判断左右转的独立模块,用这个模块去控制左右转的灯,这个模块本身用什么器件无所谓,只要成本、结构合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需要一个能判断左右转的独立模块,用这个模块去控制左右转的灯,这个模块本身用什么器件 ...

是的,就是要一个独立模块,模块的大小的PCB的形状如上图所以

网友H:
和电子积木一样,一个模块一个功能吧

网友I:
也不知道跟你提这个要求的人是怎么想的

不能在代码中动手,加独立的硬件模块吧又不能在轮子上动手,靠摄像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不知道跟你提这个要求的人是怎么想的

不能在代码中动手,加独立的硬件模块吧又不能在轮子上动手,靠摄像 ...

反正这个玩意不是那么好搞的啊,器件太多 PCB上又上不下,而且通信的也只有两根线 不是模拟口 就是数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电子积木一样,一个模块一个功能吧

是的呀,就是模块化的 一个模块就是一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要判断方向的话需要一个参考系啊,我们以前是用激光测距的方法来实现

这个玩意用不了  这么高端的东西

网友K(2020-01-05):
龙哥,啥时候回成都发展呢?

网友:
你做个伪模块,里边就一电阻什么的,代码里识别这个电阻,然后给出转向信号,不接这个模块,就不输出转向模块,不就完了。

网友:
把你的输出,再作为输入信号接进单片机可否?

网友:
先打灯再转向!你这么做违规。。

网友:
这种模块式的思路就是总线式的,不管你加部加模块,转向的时候总线上都应该发出指令,加上模块,模块读指令就行了
如果不是这种架构,建议你重新设计吧,以后的坑不止这一个

网友L:
好奇怪的要求,不能接控制信号,不能接轮子,电子罗盘都嫌贵,那试试测转向电机电流呗,正反转双向电流采样

网友M:
简单,一个玻璃管里放滚珠,转弯有惯性,滚珠会移动到一端顶点,在2端顶点都做成导电片,滚珠滚到那一边,那一边的灯就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K:
龙哥,啥时候回成都发展呢?

哈哈,你是谁呀?暂时不会回成都

楼主:
引用 网友M:
简单,一个玻璃管里放滚珠,转弯有惯性,滚珠会移动到一端顶点,在2端顶点都做成导电片,滚珠滚到那一边, ...

哈哈,明白了,有点类似震动传感器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奇怪的要求,不能接控制信号,不能接轮子,电子罗盘都嫌贵,那试试测转向电机电流呗,正反转双向电流采样 ...

关键这个东西不好加模块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明白了,有点类似震动传感器似的

就是双方向的滚珠倾斜开关呗,确实能靠转弯惯性触发,但直行的时候开关状态无法固定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是谁呀?暂时不会回成都

你看我头像和昵称呀,你微信都不回复,是不是换微信了呀?如果换了加我微信哈,就是这个账号昵称

网友(2020-05-05):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是谁呀?暂时不会回成都

龙哥,我是喻维帅,最近我跟徐涛在成都组建了团队在做石油管线建设方面的平台系统,涉及硬件技术部分,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快将近一年了,迟迟没办法解决,所以最近都想到了联系你,你这边之前一些情况我都了解了,如果你方便的话,是否可以加我微信(微信号:Visaiyu),真心需要你帮我们团队解决下当前硬件技术的问题,另外,你以后有考虑回成都发展的话,我们也可以聊聊(我这边只需要你出力帮忙解决硬件技术问题就行,其他都由我去解决,这点你可以放心哈),你目前有什么顾虑或其他需要我帮助的也可以跟我说哈,我这边一定会想办法帮忙一起解决,我最近因为硬件产品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真的很着急,所以才不得已在这里跟你留言,期盼你的回复哈~~
ps:我注册这个论坛那么久了,还是无法加你好友单独给你发信息,实在抱歉,只能评论留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