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如何做一个小功率感应加热器?

楼主(2018-06-18):
听闻版主对高频电子很熟,请假下,这个电路如何完成?
对以下胶管加热,5V供电,要求数秒内感应加热到200度,并维持稳定。功率大约需要多少W?有什么参考电路或者思路?

网友:
直接电阻丝不行?

网友:
网上买一个

网友:
意思是感应加热铁桶?直接用高频烙铁的电路

网友A:
https://s.taobao.com/search?q=ZVS 楼主应该是想用这个,但是要维持精确稳定不容易。多少算是稳定,楼主完全没有参数.............

网友:
出胶量。环境温度,另外5V供电拿来做加热不好吧,你这个做加热,可能要200W以上,也就是5V40A

网友:
可以参考热熔胶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taobao.com/search?q=ZVS 楼主应该是想用这个,但是要维持精确稳定不容易。多少算是稳定,楼主完 ...

是的,正是想找这种

网友:
哦。5V供电,不知道电流得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