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可解决继电器发热的简单可靠的驱动方式

楼主(2018-06-18):
如题,

现在用的驱动方式一般是用 NPN 三极管直接驱动 或者 用 2003 驱动,多路继电器在一个板子上,继电器线圈发热可观呀,有没有 简单可靠的 能降低发热的驱动方式!
图上是 现在 已用的驱动方式 和 常用继电器参数,一般 继电器如 47欧 ,5V驱动,0.5W一个继电器,如果是 10个继电器就  5W呀,热呀!!!
如果 70欧 5V驱动  一个继电器 0.35W  10个就是 3.5W  热呀,说完继电器发热 再说  ULN2003,提供7个PIN 驱动,如果使用 5V 70欧姆继电器,则电流 70mA左右
7个Pin就是 70×7=490mA,ULN2003 是达林顿结构,压差有0.7V 左右,490mA×0.7V=0.34W  一个SOP16 芯片 长期使用也发热!!!

有没有 好的驱动方式,简单可靠,发热能降低一半就很满足了!!!

求 一个简单可靠 能不怎么发热的驱动方式, 首先满足  简单可靠啊,上面虽然会发热 可靠性还是很好的!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
磁保持,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 上电不知道 继电器是否闭合状态,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
办法1,换固态继电器。办法2,继电器串电阻,降低功耗,电阻上并电容。

网友A:
串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并联一个电容,启动全电流,保持时电流减小,缺点是如果因振动触点松开,没有足够能量再次吸合

网友:
用mos驱动

网友B:
1. PWM驱动。吸合时,PWM全通,吸合后,降低PWM占空比。
2. 双三极管驱动,一个三极管直接驱动,另一个三极管串电阻。吸合时,直驱三极管导通,吸合后,串电阻三极管导通。
3. 电阻并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保持,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 上电不知道 继电器是否闭合状态,这个如何解决! ...

不知道有没有双组开关的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双组开关的磁保持继电器

有的,宏发

网友D:
7楼的方案1已经有成熟的产品应用。

网友E:
drv103  单芯片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v103  单芯片解决

这芯片 有点贵,用不起 ,一个继电器 还好,来个 10个 8个继电器 就苦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并联一个电容,启动全电流,保持时电流减小,缺点是如果因振动触点松开,没有足够能量 ...

看来 这不是一个 完美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楼的方案1已经有成熟的产品应用。

维持的时候  PWM 能降低到 50% 左右占空比吗,还说需要 70%  才能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WM驱动。吸合时,PWM全通,吸合后,降低PWM占空比。
2. 双三极管驱动,一个三极管直接驱动,另一个三极 ...

双三极管  方案 看来是比较简单的办法

网友F:
降低供电也行。
所有降额使用,要小心!都可能增加触点的接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低供电也行。
所有降额使用,要小心!都可能增加触点的接触电阻

所以 这个问题 才难办呀,不想有其他损失 ,又想不那么发热!

网友G:
看来还是PWM吧,不增加成本,记得继电器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当然用ULN2003内置

网友H:
我个人认为,继电器降格使用都会影响可靠性,如果布局没严重问题,温升也不会影响可靠性。驱动芯片发热可以用高电压继电器。

网友I:
利用继电器吸合电流和保持电流不同,降低发热了

网友J:
继电器不用降额使用吧,继电器本身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

网友K:
想要马儿跑的好,还不让多吃草。。。

网友L:
引用 楼主:
磁保持,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 上电不知道 继电器是否闭合状态,这个如何解决! ...

该闭合就闭合,该断开就断开。重新给一次命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还是PWM吧,不增加成本,记得继电器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当然用ULN2003内置 ...

我还没有 将PWM用在大规模出货产品上,不知道多少比例 PWM 不会出现可靠性问题,所以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个人认为,继电器降格使用都会影响可靠性,如果布局没严重问题,温升也不会影响可靠性。驱动芯片发热可以 ...

现在的情况是  除了发热大点 其他一切正常,工作也可靠,只是想 不那么发热 看看有没有办法完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利用继电器吸合电流和保持电流不同,降低发热了

不知道  保持电流 是否能降低到 继电器的动作电压以下,比如 5V 的动作电压是 3.75V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继电器不用降额使用吧,继电器本身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

降额 可能引来可靠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要马儿跑的好,还不让多吃草。。。

完全就是这个道理  不想给多吃操  要涨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该闭合就闭合,该断开就断开。重新给一次命令而已

明白了  重复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保持,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 上电不知道 继电器是否闭合状态,这个如何解决! ...

上电强行关闭?

网友:
12V吸合,9V维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drv103  单芯片解决

学习了。。。原来有这种芯片。。

网友M:
继电器发热,要么是继电器问题,要么是电压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继电器发热,要么是继电器问题,要么是电压问题

呵呵,很多继电器放在一起,真的很热。
根据功耗算一下,热的理直气壮。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继电器发热,要么是继电器问题,要么是电压问题

正常发热  肯定都没问题 就是 单纯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N:
呵呵,很多继电器放在一起,真的很热。
根据功耗算一下,热的理直气壮。

是的  就是热的 理直气壮!

网友O:
继电器发热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继电器发热解决

然而 并没有 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P:
不建议使用PWM,容易引入意外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除非经过大量的测试验证,否则后面出问题很麻烦
单纯的发热可以考虑主动风扇、被动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建议使用PWM,容易引入意外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除非经过大量的测试验证,否则后面出问题很麻烦
单纯的发 ...

说的在理,看来没啥办法了!

网友Q(2018-09-11):
1 更换磁保持继电器(成本较贵)
2 楼上说的几种方案,本质上就是降低工作时的继电器线圈电压,已达到降低功率的目的,但这个串联的电阻
如何选择,这要看不同品牌的继电器,和宏发原厂的聊过一些,大的额定电压的继电器在工作时可以降额多
一些,小的额定电压的继电器比如5V,降额最好要到70%~80%左右,降得较多会影响簧片闭合的可靠性,
尤其是对于负载端,会出现半开不开的情况,当然即使是这样,也要通过大规模的老化测试才能确认;我
拆过mi的智能插座,用的是ormon的继电器,线圈电阻60,串联100. 5V,降到原来的1/3,已经量产,说明
经过批量的老化测试,也变相说明了ormon 的可靠性强。但这始终充满的不确定性,不能定性的计算和建模,
负载端的控制也无法确认,如果是产品发热不影响用户体验,就像前面几位说的,发热了也就发热了,电路可靠性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Q:
1 更换磁保持继电器(成本较贵)
2 楼上说的几种方案,本质上就是降低工作时的继电器线圈电压,已达到降低 ...

看样子 只能继续发热下去

网友R:
为什么不能用开关带常闭触点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Q:
1 更换磁保持继电器(成本较贵)
2 楼上说的几种方案,本质上就是降低工作时的继电器线圈电压,已达到降低 ...

MI电压降低到1/3,如何启动的?

网友:
做好散热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不能用开关带常闭触点的?

常闭触点工作的时候也是会发热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S:
MI电压降低到1/3,如何启动的?

启动的时候通过一个开关管并联电阻,这个时候继电器是全部电压启动的,这个并联的时间可以通过RC来设置下,可靠的话稍微长一些,1s都可以。阈值时间过后,开关管断开,电阻串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 只能继续发热下去

我觉得可以尝试降一下电压,这个对于功率还是蛮大的,如果对于60欧姆 5V的继电器线圈来说,降到60%电压,串联一个40欧姆的电阻
,之前消耗的功率是P,改了之后消耗的功率是P1=U2/(60+40)=3/5 P,感觉总的功率降低还蛮大,继电器消耗为原来的36%,蛮大的降低,但需要
通过一定批次的样机测试,也要和原厂做好技术沟通。我昨天和宏发原厂沟通了下,周边60摄氏度的环境温度下,继电器保持电压可以在60%。

网友:
将低电压,一般继电器手册都会写最低动作电压的参数。
再不行上磁保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常闭触点工作的时候也是会发热的呀。

如果你的开关长期是需要导通的,就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来作开关, 这样继电器不给电,常闭触电导通, 这个时候线圈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
这还散热? 要是量产的时候,发生继电器不可靠吸合,你就惨了。

网友:
可靠性第一吧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靠谱的解决,不过能不能降低一半,要看继电器的参数,大部分都降不了一半,但降2到3成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并且不影响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
换继电器,高建泽的继电器电流5mA,24V的,功率0.12W,5V的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2019-06-03):
受益匪浅,最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