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260无法输出大电流,布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8-06-18):
pcb图如图所示
其中,输入,输出的电容,通过过孔走在顶层。

实现的功能:
30V-5V
现在的问题:
当负载电流小的时候(200ma),输出正常。电流大了后(550ma),电压就降低到2.8V左右了。
这个时候测量Vsns,电压是同比下降的。
尝试换过二极管,换过电感,都没解决问题。
请有经验的大侠指导指导,谢谢!

PS:TPS54260肚子上的焊盘已经接地,并焊接ok

网友A:
C2不会是输入电容吧,这么小的封装
肚子上面的焊盘是散热用的,你弄个花焊盘连接还怎么散热
这布局够奇葩的,输出电容怎么看不到
规格书上面的参考布局就很好,用那个就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不会是输入电容吧,这么小的封装
肚子上面的焊盘是散热用的,你弄个花焊盘连接还怎么散热
这布局够奇葩的 ...

输入和输出电容都在顶层哈。通过过孔走的。容值都是100uf,铝电解电容的。

网友:
布线太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和输出电容都在顶层哈。通过过孔走的。容值都是100uf,铝电解电容的。 ...

想要大电流,你可以测一下你的纹波,绝对大到惊人。DC-DC高频的必须得用大容量MLCC吸收纹波。

网友:
地回流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过流点设置小了,调大点看看

网友:
按datasheet的布局参考,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
按照规格书的布局来,自己搞的话很容易整出飞机;另外肚子上的焊盘不要设置成热焊盘,还要多放点孔。

网友:
照着推荐布局 布线有这么难么

网友B:
问题很多,布局、布线、过孔放置等,楼主还得多练练手呢
推荐电路布局可以学,不过还是理解至上,对于开关电源,个人的经验是考虑好MOS开、关瞬间的电流路径,确保环路最小,
还有就是过孔,接线位置考虑好,比如电感接线经过电容之后,再接负载、反馈和打到内层,而不是像你这样在电感出来就打过孔,
另外地过孔可直接打芯片下方,但要注意不要用大孔,用多个小孔,按你的图,推荐用四个
一般来说,电容布局优先,比如输入电容C5,要靠近芯片,电阻R44需要让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很多,布局、布线、过孔放置等,楼主还得多练练手呢
推荐电路布局可以学,不过还是理解至上,对于开关 ...

感谢指导。最终确认不是因为布线的问题,而是有个电容没有焊接导致电流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