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司机推荐一个,汽车用的电瓶负极电源开关

楼主(2018-06-18):
背景资料
堂哥2年前买了个广汽传琪GS5速泊,顶配的。他算是老司机了,但是,人是会退化的,他用习惯了全景倒车影像,没这玩意,他侧方停车,车库停车,过小巷子,都会怕怕不敢过,在国道高速上那是毫无压力。

故障出现
经常全景影像消失,屏幕全黑,但是放歌,导航显示都正常,说明LCD是正常的,就是切换全景影像全黑屏。上网查,去GS5论坛问,找到原因,是天生的,说是这玩意的BUG,会时不时死机,然后就变成全黑了,目前厂家没有升级计划,也就是碰运气,因为是顶配才有全景,所以厂家也无所谓,毕竟用户群少,人少。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重启一下全景就可以了。也就是拆掉电瓶负极线路,过2分钟装上,一切正常,满血复活了。。。。。。。。。。
现在这个现象有点频繁了,1个月会碰到2次了,不想频繁去拆线,所以想找个开关,方便点。

网友:
驾驶舱找到对应的保险丝,拔保险丝不行么?

网友A:
电瓶电流很大的 几百a  找倒车影像部分的电源吧

网友:
来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网友B:
这是国产的,我还有进口的,我们设备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电流很大的 几百a  找倒车影像部分的电源吧

正解,打火时可能有几百安电流,楼主你这么改,不合适吧

网友:
换倒车影像吧,别乱改装。

网友:
还是断倒车影像的电吧

网友:
显然应该处理倒车影像的电呀

网友:
找全景倒车影像的供电线,中间加电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国产的,我还有进口的,我们设备上的。

进口的多大电流,什么样,想搞个副电瓶

网友:
我的进口的120A

网友:
有些配置,像电动天窗,玻璃防夹,自动启停,断电后要重新学习的。还是断模块的电比较靠谱。

网友:
淘宝有遥控开关。

网友:
这个最多在音响的支路增加一个开关。
如果把蓄电池总电源断开的话,那么车子ECU存储的数据,油耗数据无所谓,但那些控制发动机气门开合程度的数据可能丢失。

网友:
有无购买链接

网友:
我们在美国买的,52美元一个,国内找过,没有这样的。

网友:
也是有可能全景影像机给不干净的电源弄死机了,建议给全景影像机加滤波电源或喂隔离电源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