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播放音乐声道调转问题求解

楼主(2018-06-18):
一个简单的WAV播放程序,播放时会时不时左右声道反转,一开始就会。另外我一台MOTOROLA音乐手机也是LINUX系统的,同样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帧信号同步问题。但是I2S标准说好的低电平为左,高电平为右呢。实事上很多DAC只要不同步就会调转,只不过实时系统可以控制这个时差。各位大神怎么看。。

楼主:
补充一下。失步是DMA跟I2S不同步,即DMA只管发,却不知道你开始这个是左还是右,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而不是芯片或I2S的BUG。。

网友:
linux不知道,目前我在测试的STM32H7及I.MX RT1052,使用SAI及DMA作为从机,观察过,如果最开始给的电平不对会多输出0,等到起始为左声道的电平才开始发送真正的数据。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台式机下面的linux都存在这个问题,还是你发现某个嵌入式的播放器是这个现象? 如果说是共性的问题的话,我表示比较怀疑。或者说,你的意思是只有你说的这个简单的wav播放器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台式机下面的linux都存在这个问题,还是你发现某个嵌入式的播放器是这个现象? 如果说是共 ...

暂时不能定论,反正手机,和我这块板有这样的问题。程序框架就是这样。。我再试试高版本的内核。

网友B:
确定不是wav文件的问题,比如这段文件本身就是一会左右声道会反转:)可以的话,用逻辑分析仪抓I2S的时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wav文件的问题,比如这段文件本身就是一会左右声道会反转:)可以的话,用逻辑分析仪抓I2S的时序看 ...

同一首歌。。。不同机率出现反转,会反就一开始就反,不是途中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