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掌讯MT3561方案车机引脚定义

楼主(2018-06-19):
最近买了这个车机,自己动手装上可以正常使用。装的时候我看车机背板上还有不少引脚空着,应该还有不少功能没用上。问了客服她们只回答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多一点都不说。下面是我的车机背面,看看有没有了解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3516是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16是4G的

牛!咱们这里真是万能的坛。谢谢

楼主(2018-07-22):
引用 网友A:
3516是4G的

哥们再问个问题。我把车上OBD接口的CAN bus和车机背板的CAN-H/L连上,可是车机信息仍然显示CAN无连接。这个车机的can总线需要怎样和车连接?谢谢
注:OBD接口我已经用蓝牙obd试过了是有数据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再问个问题。我把车上OBD接口的CAN bus和车机背板的CAN-H/L连上,可是车机信息仍然显示CAN无连接。这 ...

主机后面的can_h,can_l,是不带收发器的,只是解外挂的协议盒(那里面带can)。那个只是串口。
无法接obd,你可以买那种蓝牙无线的obd设备,装安卓应用,显示。腾讯似乎有这种产品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后面的can_h,can_l,是不带收发器的,只是解外挂的协议盒(那里面带can)。那个只是串口。
无法接obd ...

谢谢了。我一直以为车机的CAN-H, CAN-L是接了CAN收发器后引出的引脚呢(看来这个标注太害人了)。原来只是串口(连CAN_TX, CAN_RX都不是吗?)
之前一直以为OBD接口的pin6和14直接连车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