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接到项目时是写代码,还是先画出流程图,再实现细节

楼主(2018-06-19):
先说说我吧,目前做一些单片机软件方面的开发。对于一些简单的项目,如果脑海里很清晰了,就直接码
代码了。如果感觉项目流程复杂,会先画流程图或功能图,在具体实现时,可能会发现有些地方不好实现,
或者有更加好的实现方案,就会改流程图。
以前我都是直接写代码,现在发现流程图还是很有用的:
1.画流程图的过程中,会充分理解客户或项目需求,抽象出一些实现
2.在项目结束后,过了几个月,已经对程序不熟悉了,如果有流程图,很容易的回忆起来,而且相比于文字的
技术协议,图更加直观
3.流程图可以给领导、调试人员和现场实施人员看,更加直观
4.对于一些需要另外一方参与的项目,比如远程数据传输,涉及到客户端和服务器,流程图也是很有用的,
便于双方沟通协作

网友:
so easy那种直接就写了,逻辑或者功能复杂的先画画图

网友:
简单的可以用xmind画个思维导图
弄起来还是很快的,跟写伪代码速度差不多

复杂的我也喜欢按楼主的方式

网友A:
直接干!!

复杂的项目不做,这么点工资就做这么多事!!!

网友:
大项目,上图必须的,小项目,就直接开干了,毕竟需要一天才能干完的活,客户或者领导会默认你一小时就弄好,连喝杯水的时间都没有,画毛线图。

网友:
     小项目都是直接开干。

网友:
小项目直接干,复杂点的就画画流程图

网友:
规划硬件资源,在纸上画画些流程图,然后写代码。先把程序框架写好,多任务规划,时间片轮的定时器等等配置好,再一点点丰富细节和条件分支。

网友:
一般画个架构图 ,整理思路用,不画整体的流程图。除非某个模块的逻辑要求很严谨或者客户有指定逻辑,才画流程图,但也只是针对这个模块

网友:
流程图是必须的把。

网友:
我是直接写代码,在代码中直接体现流程图

网友B:
对于逻辑较复杂的还是画个图好点,不然需要脑袋里装个清晰流程图。

网友C:
楼上的用的是亿图吧,画顺手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于逻辑较复杂的还是画个图好点,不然需要脑袋里装个清晰流程图。

哪一款软件画的,这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一款软件画的,这么漂亮

用的VIS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逻辑较复杂的还是画个图好点,不然需要脑袋里装个清晰流程图。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用的是亿图吧,画顺手很快。

亿图? visio就很好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

复杂的项目不做,这么点工资就做这么多事!!!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先画图,鬼知道,领导说得项目里面有多少我要填的坑

网友:
直接写代码! 从下而上。写完了再从上而下把框架给提出来,搞定。

网友:
根据不同的项目难度和个人能力、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就好

网友:
对于输入确定的,从上而下,可靠不漏项。

输入一直变的,那就做到哪儿算哪儿。

网友:
小项目,直接干了,很少画

网友:
大项目最好先画流程图,或框图,这样在前期条理清楚,排除后面的不明因数影响项目进度。小项目有把握的就直接写了。

网友E:
流程图应该是已经被淘汰的技术了,流程图对于全局大的流程表现形式不好,起不到应该有的抽象作用。对于局部流程画起来麻烦,有画那个的功夫不如直接写代码框架,改起来还方便。
早800年就看不到画流程图。最多就是偶尔在遇到复杂流程的时候草稿纸上画些简图启发下思维。

网友:
有时候,程序流程是在编写的时候随时调整的

网友:
刚毕业时经常画,后来觉得画了也没意思,反正都是按照脑子里的思路来,现在写代码都是脑子里先想一遍流程,接下来就基本按照思路来了,感觉真的变成码农了,跟流水线的工人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流程图应该是已经被淘汰的技术了,流程图对于全局大的流程表现形式不好,起不到应该有的抽象作用。对于局部 ...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这个没有一定的方法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
我只是说下我的感受而已
流程图确实在程序员队伍里已经很久没看到有人使用了

网友:
框架+状态图+流程图。

网友:
直接开干,没有太多时间给你思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流程图应该是已经被淘汰的技术了,流程图对于全局大的流程表现形式不好,起不到应该有的抽象作用。对于局部 ...

比较好奇你还能记得半年或1年前的项目的程序执行流程吗,如果光看代码回忆,是不是很花时间呢?

网友:
先谈项目,再谈钱, 再分包,再谈钱,然后喝酒吃饭,催乙方,吓乙方,再催,再吓…… 然后项目就做完了,哪里有流程图和代码?

网友:
我喜欢先搭个程序框架,打通各个硬件部件,再写好各个软件功能模块,最后主循环用伪代码写。

网友:
基本是直接开干的。。
有几个项目画过流程图,不过项目做着做着就又跳开流程图直接改程序了。。。

网友:
高手基本都是拿起键盘一顿梭。。

网友:
小项目直接开干,大项目不敢接

网友:
都是不上操作系统!没有复杂到要考虑算法的情况!

网友:
流程图好久没画过了,状态机倒是偶尔会画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好奇你还能记得半年或1年前的项目的程序执行流程吗,如果光看代码回忆,是不是很花时间呢? ...

注释和文档解决这些问题
别说1年前的,11年前的我都能很快理清楚

流程图确实不是一种好的表现形式。画起来麻烦,改起来不容易,保存也不容易。11年前的流程图用什么格式保存?能保证流程图和实际代码一样吗?很多时候文档和注释都是落后于代码的,只能靠这些看一个大概框架,细节只能看代码。

网友:
甲方提供流程图,不提供的话 我写成啥样就啥样

网友:
N年不画流程图了。一个新的项目,天知道要增加和减少多少功能。想个大概,直接开打。未有的功能先做个空函数来填补架构,后面再不断的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