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电脑数据保密,如何彻底删除磁盘,硬盘及上网操作痕迹呢?

楼主(2018-06-19):
为了电脑数据保密,如何彻底删除磁盘,硬盘及上网操作痕迹呢?但是不破坏电脑上保存的现有资料。谢谢

网友:
系统恢复

网友A:
用工具进行低格

楼主:
低格会把现在磁盘的文件破坏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工具进行低格

低格会把现在磁盘的文件破坏掉吧

网友:
系统重装,再用大姐姐填满剩下的空间。

网友B:
清除浏览器缓存和历史记录,然后用大文件把硬盘空间填满再删掉。

网友:
将重要文件全部转到另外一块硬盘,把手里硬盘低格。

网友:
搞这么麻烦干嘛,买一个新硬盘装上去,旧的带走

网友:
搜索一下:擦除工具(Eraser)

网友:
低格吧,或者在买块硬盘,替换现有的硬盘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钱多人懒找我

网友:
是要干啥坏事么?
装个虚拟机,干坏事前先保存快照,干完了用快照恢复回之前的状态,这样就一点痕迹没有了。

网友:
用mhdd,命令:erase两下回去再Y,意思是从0lba地址开始到默认结束地址,慢是慢了一点,但起码在国内数据恢复界中没有听说那家公司能做出来这样子操作过的数据。

网友:
不过用了mhdd擦过后数据会全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清除浏览器缓存和历史记录,然后用大文件把硬盘空间填满再删掉。

填满再删掉,好像用高级软件还能恢复

网友:
初中时候有个笑话,说班里有人用家里电脑上成人网站被爹发现了,原因是 IE 浏览器地址栏不能清空.........

后来被发现的这哥们找到了对策,Ctrl + O 无痕浏览..............

网友:
好像是有标准的,普通的应该是先写入1,全覆盖,再写入0,再写入1,三遍。这样基本上就不能还原了。可以找一下,有专门软件干这事。

网友:
擦除硬盘重装系统,或移动硬盘装载系统使用.或使用虚拟系统并加密,走时删除. 其它的好像都能恢复.

网友:
现在硬盘基本都是T级别,全盘擦除太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填满再删掉,好像用高级软件还能恢复

单靠软件不行,必须开盘,LZ不就上个小黄网,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么?

网友:
用固态硬盘

网友:
这么多人眼睛都不好使????没看清楚楼主需求?

网友:
装满电影 格式化 装满电影 格式化

网友:
虚拟机  虚拟磁盘文件加密存储(可能需要第三方软件),不要了就粉碎一下(第三方工具)。就算恢复出来了,然后慢慢解密先。

如果仅仅是物理硬盘,直接找工具粉碎 临时浏览器缓存文件,并用第三方工具清空浏览器记录

网友:
记得磁盘检查也可以

网友:
买个新硬盘,把需要的资料考过去。旧的粉碎。

网友:
楼主已经偷偷用擦除工具(Eraser)擦除未使用硬盘空间消除使用痕迹

网友:
加密磁盘

网友:
貌似现在的SSD都带Trim功能,一旦删除基本就很难恢复了

网友:
一直用的可以全盘擦除可以剩余空间擦除。

网友:
这年头看个小姐姐都这么不容易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填满再删掉,好像用高级软件还能恢复

一次擦除填写也许可以多来次大神来了也没找不回

网友:
到时候 查水表 硬盘拿去检测 说你有啥就有啥  所以这个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
看你的保密需求,如果特别高的要求,需要高温消磁加物理粉碎。次一级的要求随机复写6次,不是统一写“1”或“0”,是随机数据写入,防剩磁恢复。再次一级的就是大家知道的低格了。仅供参考。

网友D:
不是有人说了嘛,用工具、用工具!...要用工具!! 找把螺丝刀将硬盘整个卸下拆开,再将盘整内的那些盘给整个取下带走,空的硬盘壳组装还原好后再给装回去不就得了?!

网友:
还是将保密的数据单独磁盘存放,这样区分开就好解决了。

网友:
CCleaner_v2方便易用,可以全盘擦除可以剩余空间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人说了嘛,用工具、用工具!...要用工具!! 找把螺丝刀将硬盘整个卸下拆开,再将盘整内的那些盘 ...

他还要求正常的数据不被破坏,你这个方法也不行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外挂一个移动硬盘,在移动硬盘上启动系统。
用完马上拔下来,什么痕迹都没有,干净快捷。

网友:
拿把电转,直接把硬盘拆出来转个洞,打通就可以了。

网友:
删除上网痕迹和电脑的数据保密又存在什么联系呢?
是不是……怕公司其他人知道你电脑里的小姐姐们?

网友:
这么麻烦干嘛,直接大锤砸碎,绝对保证一点数据也不会泄露。

网友:
sdelete.exe可以指定空白区域覆盖几遍。

据说aqj覆盖3遍以内可以恢复,fbi可以恢复10遍以内的。

网友:
这年头,想看小姐姐不容易啊!

网友:
物理毁灭,现在硬盘也不值钱

网友:
用台钻在硬盘盘片上打孔吧,直接打穿就行,还有电路板上主芯片中间位置也打孔,然后就可以大摇大摆的拿去卖废品了,这个方法,一个小时可以处理100-200个硬盘,一天可以处理上千个硬盘

网友:
用大磁铁吸一下吧

网友:
文件粉碎不行吗,如果不行就写个程序吧,同一位置写7次,就是美国军方也恢复不了了

网友:
用压路机把硬盘压一下

网友:
拆开,用砂纸打磨盘片,再装回去

网友:
先删除,再把硬盘写满,再删除,再写满,不断的重复。

网友C(2019-02-07):
引用 网友B:
单靠软件不行,必须开盘,LZ不就上个小黄网,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么?

开盘后,怎么找回已经被覆盖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盘后,怎么找回已经被覆盖数据?

要用专用的仪器去读,打个比方普通硬盘读取电路是个8位ADC,覆盖后就分辨不出来了,但是如果用24位ADC去读就能分辨出细微差异,所以需要多次覆盖随机数据才可以做到彻底删除数据。

网友:
dos下格式化,然后填0

网友:
话说楼主是在国安局还是在特务处上班啊?你看个小黄网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么?有你担心这么多,不如先想想你的数据是不是这么值得让人恢复

网友:
扔掉硬盘

网友:
各有高招,楼主选择一个试试。

网友:
BitLocker整盘加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