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说说,GD32F103C8T6和STM32F103C8T6可以完全互换吗?

楼主(2018-06-19):
用过的说说,GD32F103C8T6和STM32F103C8T6可以完全互换吗?在MDK下给STM32F103C8T6写的的程序,直接就可以烧给GD用吗?

网友:
有几个不同,如果你用USB的话,USB那里有一处寄存器配置不一样。还有ADC也有些差异,GD的ADC时钟要在14Mhz以下,所以默认不做分频配置的话跑ADC会出问题。还有时钟配置那里,等待时钟就绪的那个超时时间要改长一些,不然有可能超时用内部时钟跑了。

网友:
绝对不能,手册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描述,你不好好看

网友:
之前代理商来推过,不能完全兼容。好似要改什么时钟。因为没有想替代,也没深入了解。找个供应商技术支持问问就得

网友:
知道差异就可以避免了

反正我测试过基本没动程序直接用

网友:
大部分程序可以用,具有到一些功能模块如I2C,USB会有差异

网友:
可靠性,稳定性上是否有区别?

网友:
uart好像也有细微的差别

网友:
我用过这2个牌子的R8T6,我把STM32换成了GD32,更稳定。可能是GD32的内核版本更高。在我的线路板,STM32写flash,在外部电源波动的影响下会卡顿,GD32不会。如果没有用到I2C,USB,应该可以不修改替换。最好看移植对比资料。很简单的。

网友:
内部flash的读写时序上,好像也是有些小差异的

网友(2018-11-16):
为什么要换?外设比MCU贵多了,何必冒这风险

网友:
usb 差异很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