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下,flash配置,为什么特别慢?

楼主(2018-06-19):
microblaze系统,artix-7芯片,上电以后,flash配置artix-7非常慢,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A:
到底有多慢,FLASH是并行还是串行?

网友B:
配置速度可以配置的,默认是3M×1,容量要是大一点确实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有多慢,FLASH是并行还是串行?

串行,几十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速度可以配置的,默认是3M×1,容量要是大一点确实很慢

谢谢,在哪里可以设置这个配置速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哪里可以设置这个配置速度啊?

vivado左侧有bit相关的配置项,你点进去可以看到的,我电脑不在旁边,不然可以截个图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