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到浪涌抑制器的RC的值

楼主(2018-06-19):
各位大佬好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的是,我板子上已经做了一个RC来吸收接触器上线圈在断电时释放的能量,但是我不知道放什么数值的,
我如果仅仅用我这个RC, 接触器的会不放开,一直是吸合的。
但是我用接触器的RC,和我这个一起,也会一直吸合,
所以我现在只有去掉我在板子上预留的RC,用施耐德的RC,但是这个施耐德的接触器好贵啊,
我现在想知道这个原件里面的RC是什么数值的,我如果放一样的数值的原件在我的板子上应该就解决了。
所以各位大佬,知道怎么找到这个浪涌抑制器里面的RC的值吗?

网友:
看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坛里有RC吸收的计算工具,你自己找找,
用信号发生器加不同频率的信号到你的模块,测量电流,找出阻抗最小的频率,再根据RC吸收计算工具去反推元件值。
这只是我能想到的方法不一定正确。

网友A:
我感觉你没找到问题的根源,你在继电器触头两端并RC,相当于开关漏电,接触器当然不释放,RC应该并在接触器线圈两端,你的原理图手画的那部分也有问题,继电器输出和接触器线圈难道不是串联吗

网友:
380v接触器我用的是680n 100欧。
把施耐德的砸开看看

网友B:
k5合上不是短路吗?这图真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没找到问题的根源,你在继电器触头两端并RC,相当于开关漏电,接触器当然不释放,RC应该并在接触器 ...

图确实画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k5合上不是短路吗?这图真看不明白。

图是错的,但是就是用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
刚看了下图纸,0.22uF/630V,220Ω

楼主:
我找到了,我用了100欧,220F的安规电容,试验可用。
太可耻了,研究生毕业7年,之前一直在搞售前,项目,电器调试启动,把基本功都忘光了。
现在每天抽两个小时,看能不能在一年内把注电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