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涌保护器内部断开了可以焊接好再用吗?

楼主(2018-06-19):
电涌保护器指示变红,拆开如图,焊上还能用不?fluk17b量阻值4.2M.

网友:
变红要换,失去效用了

网友:
坏了就换新的吧,这种东西最好别修。

楼主:
(⊙o⊙)…好吧,买新的。

网友:
修理后指示器效用很可能没有了,还是换新的

网友:
这个里面是低温焊锡,但电涌保护器失效或起保护作用时会发热,如果没有低温焊锡,保护器会短路爆炸,你这种情况说明保护器已经坏了,必须更换。

网友:
就好比一次性保险丝断掉了一样。接上再用肯定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