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查询SIM800C,SIM卡状态,比如停机,无效卡?

楼主(2018-06-19):
比如我使用一张卡,但时间长了忘记缴费了,就会停机,时间再长点就会变成卡无效了。
SIM800提供相应命令读取吗,有哪位大神接触过这个?

网友:
试试这个:
查看是否注册:
AT+CREG?

网友A:
请问 楼主 你的SIM800C 用的 sim卡 ,是移动的吗 什么套餐啊 我也想办一个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楼主 你的SIM800C 用的 sim卡 ,是移动的吗 什么套餐啊 我也想办一个 学习一下 ...

同事买的卡,不知道是什么套餐,移动联通的都有,主要是发短信,上网

楼主:
测试错误,继续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卡
+CPIN: READY

这样啊
很久没玩GSM模块了,要不来个笨办法:
拨打1008611,解析收到的短信,找到“余额”,分析后面的数字,
余额小于一定值或多次尝试未收到短信,就给出提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
很久没玩GSM模块了,要不来个笨办法:
拨打1008611,解析收到的短信,找到“余额”,分析后面的数 ...

这个是个办法

网友D:
短信是个 方法,记得不能直接查的,有次和联通的谈合作,用他们平台对接,可以提供这种卡账户维护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信是个 方法,记得不能直接查的,有次和联通的谈合作,用他们平台对接,可以提供这种卡账户维护的API。 ...

手机是怎么实现的,卡失效了,就会显示无服务

网友:
AT+CPIN? 检查sim卡是否在位   AT+CREG?查看是否注册网络  使用的卡 只要是手机卡都行 一般使用移动和联通  也可以购买物联网卡 9元包邮

网友:
AT+CREG?查询GSM状态,AT+CGREG?查询GPRS状态,GSM代表短信,GPRS代表流量;根据经验,短时欠费停机,AT+CREG?正常,AT+CGREG?过不了,查询返回数据的具体释义问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