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电路分析?【标题不合格,即将封锁ID】

楼主(2018-06-19):
如上图所示,??处为什么会有0.4xx mA的电流。
本来打算用串联电流相等,算NTC的电阻。结果不接NTC ??处有很小的电流!郁闷。
去掉稳压管就没事了,电流等于0。没有稳压管,还不把后面的AD口烧掉啊!
该怎么改进一下??大神给支个招。

网友A:
为什么用这么复杂的电路?5V不好用了么?单电压运放不好用了么?非得要高电压和双电压运放?SGM8551不行?

网友:
如果将稳压管放在运放输出呢或者在运放的3脚放一个钳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这么复杂的电路?5V不好用了么?单电压运放不好用了么?非得要高电压和双电压运放?SGM8551不行? ...

单5V也不行呢,如果NTC不接,输出就是5V,照样有危险呢

网友:
请仔细阅读稳压管的参数手册。稳压管是有漏电流的,而且貌似漏电流还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5V也不行呢,如果NTC不接,输出就是5V,照样有危险呢

我在想,你接稳压管干个j8。

网友B:
接稳压管不是蛋疼吗,不如运放输入加二极管钳位

网友: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NTC的话,你用运放做个恒流源测电压比较好。这种方式精度并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5V也不行呢,如果NTC不接,输出就是5V,照样有危险呢

单5V不行就接和你单片机一样的电压啊,3.3V还不行?再不放心就在根随器输出那串个1K电阻啊。

网友:
NTC都是直接上拉一个电阻搞定后面加滤波

网友C:
太复杂了吧,NTC和电阻分压加RC电路直接进AD口算了

网友:
ntc搞得这么复杂,是不是电路板看上去会高端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稳压管不是蛋疼吗,不如运放输入加二极管钳位

决定采用你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了吧,NTC和电阻分压加RC电路直接进AD口算了

你这个做法  做个试验,玩玩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像是唱双节滚那位吧,跨行有风险。

快使用双电源 呼呼哈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使用双电源 呼呼哈嘿

要看应用场合,一般前级加TVS->电阻分压->RC网络->串电阻进ADC,当然电压也要先处理必须在同电压情况下

网友E: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是5V供电,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分压后经RC电路到单片机ADC口。
BMS上的温度采集都是这么做的 ,几十路采集我们都是这么做的,采用模拟开关8选一进单片机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最多在单片机ADC 的IO口加双二极管钳位, 根本不会搞什么运放跟随,更不会搞个±15V电源给NTC供电,多此一举,
表示不理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最后还不得将信号调制到0~5V 单片机ADC采集范围?
不过我要告诉,热敏电阻分压采集温度一般不会很准的,我们都是单片机程序里采用查表的方法来做的,一般能做到±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是5V供电,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分压后经RC电路到单片机ADC口。
BMS上的温度采集都是这 ...

DS--DS18B20
RR--NTC

计算出来的,没有查表。大于1度。
回头查表试一下!

网友E:
需要校正的,电阻尽量用1%的。
1)要找几个点校正下,比如0℃,+25℃,+60℃,想要更准,还可以分段拟合曲线;像我们要采集-40~+120℃ 基本2端都不怎么准了,因为电压变化太小了;
2)NTC的供电电源也需采集,校正供电电源,比如你供电5V,实际采集只有4.9V,这样最终结果还需要乘以一个系数才行。

网友:
给你看一下  我自己做的EXCEL计算表,查表直接查AD值就行,
从拟合曲线上可以看出,2端不怎么线性了,
从温度箱测试结果上也可以看出 ,在极限温度2端误差会比较大,比如-40℃。
不知道你是打算用到什么产品上面去,我们测电池组温度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是5V供电,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分压后经RC电路到单片机ADC口。
BMS上的温度采集都是这 ...

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分压后经RC电路,这里提到的RC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分压后经RC电路,这里提到的RC电路是什么样的

就是简单的低通滤波啊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简单的低通滤波啊 ~

不加滤波会有问题吗?我的PCB已经打样去了

网友:
最简单,最可靠。准不准主要看你选用传感器本身的精度。

网友G:
第一次见 NTC 电路有这么复杂的,原谅我才疏学浅,看不懂,我们都是直接用一个稳压电源供电,分压后加个电容,进 AD 口采样的,
还有更抠的,连 NTC 供电都不是稳压的,只有用 MCU 的 VDD 供电,当采 NTC 温度的,还要把 AD 基准切换到 VDD 基准,为了成本也是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加滤波会有问题吗?我的PCB已经打样去了

没有RC滤波至少也要有一个104并在NTC上,不然ADC跳得厉害

网友:
稳压管最好不要用。漏电流大。

网友: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这电路也不会准到哪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加滤波会有问题吗?我的PCB已经打样去了

那你软件里做一下滤波算法吧,肯定要做的。
要处理掉那些异常瞬间不符合现实工况的数据。
因为温度正常情况下是一个缓慢变化的物理量,加个RC 低通 滤波下,延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见 NTC 电路有这么复杂的,原谅我才疏学浅,看不懂,我们都是直接用一个稳压电源供电,分压后加个电 ...

直接用MCU AD参考电源供电有好处,直接计算出与基准电阻的比值就行了,影响精度的因素比较少

网友:
------------------------太复杂了吧,NTC和电阻分压加RC电路直接进AD口算了---------------------------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见 NTC 电路有这么复杂的,原谅我才疏学浅,看不懂,我们都是直接用一个稳压电源供电,分压后加个电 ...

这种做法效果可能更好,我知道还有人直接把AD参考电压引出来给NTC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NTC测温电路分析?  ”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obbs.co ...

这样的标贴也不合格! 具体说出你的原因!我怎么没看出有跟11违背的地方
我发此贴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参与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怎么为什么行不通,命此名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1。版规11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帖子的标题,可以区分于其它帖子。

2。“NTC测温电路分析?”  这个标题非 ...

发个帖子,还要纠结标贴,按照这个做法下去,关键词眼用完了,是不是就不能发帖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发个帖子,还要纠结标贴,按照这个做法下去,关键词眼用完了,是不是就不能发帖了。 ...

建议阅读《提问的智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阅读《提问的智慧》

只是感觉太繁琐

网友J(2018-08-14):
引用 网友E:
需要校正的,电阻尽量用1%的。
1)要找几个点校正下,比如0℃,+25℃,+60℃,想要更准,还可以分段拟合 ...

请教大侠,你对温度传感器校正时,是以什么为标的物的?也就是怎么产生非常准的0度,25度,60度温度物质?像0度和100度,还可以用冰水或沸水,其他温度点呢,用恒温槽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教大侠,你对温度传感器校正时,是以什么为标的物的?也就是怎么产生非常准的0度,25度,60度温度物质 ...

你想多了。用来校准电路的标准物就是个电阻而已。
你又不是造温度传感器的厂家,没必要去校准传感器。
厂家是用恒温槽的,很贵。千万别相信沸水是100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想多了。用来校准电路的标准物就是个电阻而已。
你又不是造温度传感器的厂家,没必要去校准传感器。
厂 ...

谢谢redroof大侠。也就是在应用电路做好之后,比如拿个精密的100欧电阻代替PT100,然后认为当前是0度环境,然后调整自己系统的输出显示为0度,以此完成校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谢谢redroof大侠。也就是在应用电路做好之后,比如拿个精密的100欧电阻代替PT100,然后认为当前是0度环境 ...

不然呢?几个精密电阻总比开恒温箱方便划算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不然呢?几个精密电阻总比开恒温箱方便划算吧

我只是担心买来的PT100就存在误差,比如厂家给的阻值和温度对照表,是不是可以做到批量都完全对应,所以才想到如果厂家要是也没法保证误差很小,只有用真实的标的物来校准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只是担心买来的PT100就存在误差,比如厂家给的阻值和温度对照表,是不是可以做到批量都完全对应,所以 ...

那你就是在干传感器厂家的活了。
正常来说你做这种事情的效率远远低于厂家自身。
如果一个传感器厂家不能按自己的标称值来提供产品,你应该做的是换掉这个厂家,而不是替这个厂家来标定

网友M:
引用 网友K:
那你就是在干传感器厂家的活了。
正常来说你做这种事情的效率远远低于厂家自身。
如果一个传感器厂家不能 ...

ls校正的不是传感器,而是他的测量电路,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ls校正的不是传感器,而是他的测量电路,是有用的.

错。
校准测量电路应当用精密电阻,阻值就是某温度下的理论值。

网友(2019-06-21):
引用 网友K:
你想多了。用来校准电路的标准物就是个电阻而已。
你又不是造温度传感器的厂家,没必要去校准传感器。
厂 ...

mark, 用来校准电路的标准物就是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