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超低静态功耗的4与非门

楼主(2018-06-19):
请大家推荐一个超低静态功耗的4路双输入与非门,谢谢,体积越小越好,回头请吃饭

网友A:
2输入有1G00,或者2G00,或者2G38,实在找不到用pic12f1501单片机吧,最小的DFN-8封装是2x3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输入有1G00,或者2G00,或者2G38,实在找不到用pic12f1501单片机吧,最小的DFN-8封装是2x3mm ...

单片机的延时木有保障。。。查表法循环4通道也得最少4*4=16条指令

网友:
74HC00不行吗?
14个腿是少不了的,小封装可选TSSOP-14。

网友:
如果只想体积小,其它都不顾的话,可以选小封装的FPGA。
74HC00需要5mm*5mm
altera的max10可以4mm*4mm
莱迪斯最小的FPGA有1.4mm*1.4mm。

楼主:
体积是其次,静态功耗能不能达到nA级别?

网友:
查表法整字节读整字节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体积是其次,静态功耗能不能达到nA级别?

最普通的CD4011,静态功耗就是10nA的水平吧

网友:
如二楼说的,pic12f1501内部的CLC可以实现,纯硬件的,内部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延时木有保障。。。查表法循环4通道也得最少4*4=16条指令

这个单片机有个硬件的CLC可编程逻辑单元。

网友:
用两片74LVC2G00 ,BGA封装,两片面积加起来不到 3.5mm2,静态功耗不超过20u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普通的CD4011,静态功耗就是10nA的水平吧

以前一直以为这种数字芯片功耗很大的,所以低功耗的电路上从来没考虑过用,,,原来居然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一直以为这种数字芯片功耗很大的,所以低功耗的电路上从来没考虑过用,,,原来居然这么小! ...

你怎么会有这个认识,“数字芯片的功耗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一直以为这种数字芯片功耗很大的,所以低功耗的电路上从来没考虑过用,,,原来居然这么小! ...

40系列的CMOS逻辑芯片静态功耗是很低的,但速度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