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试微型气泵的设备有哪些?

楼主(2018-06-20):
请教如图这种微型气泵,想测试、验证其最大流量需要些什么仪器设备?   谢谢
~~~~~~~~~~~~~~~~~~~~~~~~~~~~~~~~~~~~~~~~~~~~~~~~~~~~~~~~~~~~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5 ... .0.0.58561c1eWJmzkI

型号:TYAP3605
       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 DC3.6V~DC6V
       额定功率:0.612W
       最高压力: ≤0.2bar
       最大流量: 0.5L/Min
       真空度:-20Kpa
       管径:内径:1mm  外径:3mm
       噪音: <30 dB
       重量:16G
       外形尺寸:34×28×16MM
~~~~~~~~~~~~~~~~~~~~~~~~~~~~~~~~~~~~~~~~~~~~~~~~~~~~~~~~~~~~

网友:
用流量计啊。

楼主:
哪一种流量计比较合适呢?我看都接口都跟自来水管般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一种流量计比较合适呢?我看都接口都跟自来水管般粗。

如果不必搞样子,排水集气法应该就够用了。
如果需要有点样子,或者生产用,可以考虑流量计和压力计同时使用。
如果只是人看,机械的就可以(浮子流量计),要是用电的……那可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必搞样子,排水集气法应该就够用了。
如果需要有点样子,或者生产用,可以考虑流量计和压力计同时 ...

真高手!你的回复让我茅塞顿开。谢谢啦~

网友:
寿命更重要

网友:
好的流量计,五万左右了。

网友:
电子天平,便宜的,200元左右,可以发送数据到PC上。

网友:
这种气泵我也用,我就用百十块的浮子流量计测下流量,再用表测下工作电压电流参数就用了。

网友:
排水法可以使用滴定管或者移液管,刻度准确。
或者用皂膜流量计,精度高。精度高图方便可以买电子皂膜流量计。
转子流量计也行,不过精度差一点。

网友:
皂膜流量计最好,计量院检定设备时都用这个。

网友:
搞个气球,放在水中,排水,测水的体积行不行?

网友:
注射器 最简单

网友B:
我们的流量计齿轮的,还没见过比我们更精密的

网友:
才0.5L,转子流量计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流量计齿轮的,还没见过比我们更精密的

流量计齿轮的?是电子式,还是机械式?可以简单介绍下吗

网友:
手机当秒表,电子称,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流量计齿轮的?是电子式,还是机械式?可以简单介绍下吗

机械的,圆齿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圆齿轮的

可以提供样品吗?我们也在用流量计

网友:
买个电子秤,称量水的重量就可以算流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