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还未搭建好服务器的前如何调试gprs?

楼主(2018-06-20):
请教在还未搭建好服务器的前如何调试gprs?
因为还没有固定ip和域名,所以无法连接到服务器进行调试。我想能否租个云服务什么,提供一个远程桌面,然后再在桌面上用网络助手来接收gprs的数据,和向gprs发送数据呢?请教有搞过这方面的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你是在找花生壳吗?去看看

网友B:
如果你公司是公网IP的话,直接在路由上做过端口映射,然后用自己的电脑调就可以了。

网友C:
搞个云服务器,一百来块钱一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最好弄个固定IP 的VPS,其他的花生壳、动态域名不可靠,调试的时候出问题了,你都很难发现问题在哪。之前我推荐的阿里VPS ,99一年,很好用,有固定公网IP,
我现在就用这个做GPRS 转发、调试。

网友:
之前用极路由里的插件做过简单的调试,还是可以的。就是类似花生壳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花生壳 调试阶段 便宜啊  后期成型了 或许各种云服务器 都很性价比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D:
弄个阿里云,装个网络调试助手,然后开远程桌面去看数据就行

网友:
前段时间不是搞活动么?很便宜了

网友E:
申请阿里云,装windows系统,远程登录,和你电脑一样。用TCP调试工具建个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公司是公网IP的话,直接在路由上做过端口映射,然后用自己的电脑调就可以了。 ...

没有公司的公网了,没有办法这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云服务器,一百来块钱一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云服务的话,是不是有个远程windows桌面的,然后拷个网络调试助手就可以了啊?我就想着用这种的比较方便,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frp了解一下

好的,谢谢。frp没听过,只听过ftp,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找花生壳吗?去看看

花生壳,要注册什么的,感觉比较麻烦,是不是也是要收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申请阿里云,装windows系统,远程登录,和你电脑一样。用TCP调试工具建个Server... ...

这个是不是也相当于租个远程服务器了,提供个固定地址啊?

楼主:
另外,有没有哪里可以买到用在gprs模块上的手机卡啊,不用实名登记的,直接用的那种,4g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生壳,要注册什么的,感觉比较麻烦,是不是也是要收费的啊

调试还是免费的

网友G:
坛友tcm123 提供有免费得网页调试工具,http://tongxinmao.com/App/List

网友H:
最简单方便的当然是通信猫了  - -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当年调gprs的时候给了很大的帮助,再次感谢。 走着也是本坛里的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云服务的话,是不是有个远程windows桌面的,然后拷个网络调试助手就可以了啊?我就想着用这种的比较方便 ...

云主机就跟自己的电脑一样,要windows远程桌面能连那得安装windows系统。其他就跟你用自己电脑一样了,只是有个公网IP。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frp没听过,只听过ftp,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https://github.com/fatedier/frp/blob/master/README_zh.md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也相当于租个远程服务器了,提供个固定地址啊?

买个按时间计费的,想试试十几块钱就能搞定。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坛友tcm123 提供有免费得网页调试工具,http://tongxinmao.com/App/List

感谢感谢!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方便的当然是通信猫了  - -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好的,谢谢!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主机就跟自己的电脑一样,要windows远程桌面能连那得安装windows系统。其他就跟你用自己电脑一样了,只 ...

云端那边是已经安转好了系统的吧,我们直接远程链接就可以了吧,是不是。以前在淘宝上买过vps,是这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按时间计费的,想试试十几块钱就能搞定。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

是,你说的有道理,把时间花在重点事情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你说的有道理,把时间花在重点事情上

。阿里云登陆一下,按照指导,只需要5分钟就能搞清楚怎么操作。你在这里浪费一整个上午的时间。

网友:
花生壳里面内网穿透。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端那边是已经安转好了系统的吧,我们直接远程链接就可以了吧,是不是。以前在淘宝上买过vps,是这么操 ...

是的,你选windows的他就帮你装好windows了。

网友I:
买两个移动的卡,一个给设备用,一个装到modem中连接电脑上网,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局域网中的,可以收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两个移动的卡,一个给设备用,一个装到modem中连接电脑上网,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局域网中的,可以收发数据 ...

还能这么用啊。不过感觉不太靠谱,万一有问题了,收不到数据,吃不准是啥问题了,想想可以,不敢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这么用啊。不过感觉不太靠谱,万一有问题了,收不到数据,吃不准是啥问题了,想想可以,不敢用啊 ...

正规做法还是搞个带“真”ip的服务器吧。
有些运营商提供的ip不是“真”ip,是个局域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阿里云,装个网络调试助手,然后开远程桌面去看数据就行

找阿里云的话,要买哪种的呀,看了一下,都好贵呀,要8,900一年呀。
没有你们说的100多呀

网友J:
用FRP穿透,本机电脑做服务器就可以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里云登陆一下,按照指导,只需要5分钟就能搞清楚怎么操作。你在这里浪费一整个上午的时间。 ...

兄台,要买哪种阿里云的服务是我需要的这个要求呀,是云服务器 ECS吗?不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FRP穿透,本机电脑做服务器就可以调试了。

FRP穿透,我上网搜了一下,要VPS什么的,一定要VPS吗?
不太会弄呀

网友K:
DDNS+NAT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方便的当然是通信猫了  - -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请问调试的时候, gprs 模块 用的sim卡 ,是那个运营商的啊,需要办什么套餐的,多少钱,给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DDNS+NAT就好了

昨天晚上用花生壳,交了几块钱,做内网穿透,本地可以使用,按流量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调试的时候, gprs 模块 用的sim卡 ,是那个运营商的啊,需要办什么套餐的,多少钱,给指点一下 ...

我是直接去开办了张移动的全球通卡,58月租的,有5g流量100分钟电话。tongxinmao.com昨天也试用了下,发现如果用只显示自己的ip的话,接收区总是出现:就绪,已退出,而且收到的数据也不会显示出来,但是如果不填入自己的ip的话是可以显示的。就是会回传所有的数据,让我的调试软件出错,就用花生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RP穿透,我上网搜了一下,要VPS什么的,一定要VPS吗?
不太会弄呀  ...

https://www.ngrok.cc/  注册一个帐号就可以用,有免费版和收费版,测试用免费版就行。

网友M:
花生壳注册一个用调试通了,后面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另外,有没有哪里可以买到用在gprs模块上的手机卡啊,不用实名登记的,直接用的那种,4g的,谢谢! ...

阿里云那边,弄个最便宜的ECS就可以了。SIM卡,有一种是不需要实名的数据卡,你TB上搜一下安信可,他们就有了。我最近也在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阿里云那边,弄个最便宜的ECS就可以了。SIM卡,有一种是不需要实名的数据卡,你TB上搜一下安信可,他们就 ...

谢谢你答的建议,要是早见到你的答复,我就不用去办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花生壳注册一个用调试通了,后面的就差不多了。

是的是的,主要是先把通路打通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主要是先把通路打通

楼主服务器搭建得咋样了?我也想用来转发GPRS数据,对服务器不熟很头疼~GPRS这端倒是可以了!

网友:
看看公司宽带的IP  往这个IP的特定端口发数据, 公司路由器设置端口转发。就可以调试了,数据不通了 看看外网IP是不是变了,随时注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服务器搭建得咋样了?我也想用来转发GPRS数据,对服务器不熟很头疼~GPRS这端倒是可以了! ...

下载一个花生壳注册个账号,选择内网穿透,支付一个10几块钱,就可以用了,在本地电脑当做服务器。我调试事可以了。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一个花生壳注册个账号,选择内网穿透,支付一个10几块钱,就可以用了,在本地电脑当做服务器。我调试 ...

花生壳我倒是有,就是不怎么会用,树莓派装花生壳是否可以当服务器?想做到透传还要装什么东西吗?有没有教程之类的

楼主:
其实不需要米做什么的,花生壳那边会分配一个域名和端口号给你,你启动花生壳就行了,别关掉,然后在本地电脑打开一个网络助手,设成服务器,ip就是自己自己本地电脑的ip,如162.168.0.50这样的。然后gqrs用域名连接花生壳给你的域名,连接成功后在网络助手里能看到,然后就可以按at指令发内容了

网友P:
公共TCP服务器: https://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需要米做什么的,花生壳那边会分配一个域名和端口号给你,你启动花生壳就行了,别关掉,然后在本地电 ...

感谢!我搞搞看.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公共TCP服务器: https://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感谢通信猫,我试过了你这个,可以通信,就是返回数据太多,别人的数据也返回给我了,这样流量不够用啊!只能自己搞个服务器了.只是对服务器没什么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需要米做什么的,花生壳那边会分配一个域名和端口号给你,你启动花生壳就行了,别关掉,然后在本地电 ...

在设置内网穿透映射时,使用的是非80端口,下面本机IP号是否电脑的IP?192.168.0.102这个?还有本地端口号是什么?随便设置了后诊断有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其实不需要米做什么的,花生壳那边会分配一个域名和端口号给你,你启动花生壳就行了,别关掉,然后在本地电 ...

诊断域名:xxxxxx.uicp.cn
域名IP地址指向:113.66.xxx.xx
转发服务器IP:103.46.xxx.xx
域名已激活内网穿透功能,但域名IP地址与转发服务器IP指向不一致
映射:xxxxxx.uicp.cn:13108
局域网服务器:192.168.0.102:6060
连接转发服务器成功
您的局域网服务器连接失败,请检查局域网IP与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诊断域名:xxxxxx.uicp.cn
域名IP地址指向:113.66.222.134
转发服务器IP:103.46.128.43

局域网的端口,应该随便一个就可以了,我没有特别去设置,可填个9500,9050什么的都可以。
我的没有用转发服务器,晚上我再贴个图给你看一下。
1.花生壳登录
2.开启内网穿透。
3.本地打开网络助手软件,设为服务器,自动会获取你本地的ip,开启。
4.用GPRS连接花生壳提供的域名和端口
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局域网的端口,应该随便一个就可以了,我没有特别去设置,可填个9500,9050什么的都可以。
我的没有用转 ...

多谢!已经搞定了,原因是我没开网络助手设置服务为服务器,也就是第3点没搞,用了通信猫的开启了后OK了,整条路都已经连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