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在焊盘加绿油?

楼主(2018-06-20):
情况是这样的,PADS画板,有很多处走线一样形状也比较怪异,所以统一做了一个异性封装,但是封装是焊盘的形式不覆盖绿油的,问题来了,怎么在这些焊盘上加上绿油呢?

网友A:
PADS里,绿油输出是负片形式,即看不到图形元素的地方,会覆上绿油. 在输出文件时可指定某个或某些器件的全部焊盘覆上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里,绿油输出是负片形式,即看不到图形元素的地方,会覆上绿油. 在输出文件时可指定某个或某些器件的全部 ...

多谢指教!

网友(2020-11-05):
一般都是要求怎么去不覆盖绿油,你的要求刚好相反

网友:
之前都是 截图给厂家, 告知哪几个焊盘 覆盖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