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箱如何开矩形孔

楼主(2018-06-20):
想在机箱的内部放一个采集模块,需要在机箱上面开一个矩形孔露出接口。以前用自己的雕刻机在铁皮上开过孔,废了几把刀。这次用曲线锯,做出来比较丑陋,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用锉刀修理一下。

网友:
在家也只有4个角钻孔加线锯或手动拉花锯吧。

网友A:
量小累死狗。用钻头先打圈孔,再用什锦锉修。

楼主:
可能后面还要做几个,所以外加工,有哪种方法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小累死狗。用钻头先打圈孔,再用什锦锉修。

深有体会,搞了半天,还丑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后面还要做几个,所以外加工,有哪种方法比较好?

量不大,只能自己搞,如果外协到时你会后悔的。

网友B:
我的经验,少量做几个,最便宜的做法是找PCB厂做成铝基板。。。
各种方孔之类随便开,还能放字放logo,省得自己喷漆。

网友:
锉刀,
钳工的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不大,只能自己搞,如果外协到时你会后悔的。

嗯嗯,将工具升级一下也行,除了手工曲线锯,电动曲线锯不知道会不会好点,我还看了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C:
激光切割,线切割

楼主:
各位知道这个等离子能否用来开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将工具升级一下也行,除了手工曲线锯,电动曲线锯不知道会不会好点,我还看了等离子切割机。。。 ...

先手枪钻钻孔,再用曲线锯就OK了,批量的话还是找外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知道这个等离子能否用来开孔?

这玩意儿开孔肯定没问题。但是咋固定啊。或者说怎么保证他按照自己的意图运动呢。光靠手是不行滴。这玩意儿很生猛,刺啦一下就是个大窟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割,线切割

你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线切割

网友:
你这个尺寸最方便是用金属直尺打一排对齐的孔,然后斜口钳剪孔间连牢部分,最后锉刀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专用的液压开方孔的,用钻头打个孔,然后液压开。有方的有圆的,还有电动的。
搜冲孔器

楼主:
综合一下各位的意见,还是先用电钻打一排孔,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少量做几个,最便宜的做法是找PCB厂做成铝基板。。。
各种方孔之类随便开,还能放字放logo,省得 ...

你这个经验真不错。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把榔头和一把錾刀

网友:
不如用开孔器开圆孔,用航插插头

网友:
锉刀,
钳工的基本功 +1
买几把好一点的锉刀

网友:
这个事我做过多次,目前的经验是用电动曲线锯,可以做一个辅助导轨。不靠导轨也行,多练几次,也可以马虎还看的,想完全像机器切的那么齐不可能,还看的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开特别小的方形并不合适用曲线锯,有一种小的冲压机。做好方形模具,液压冲下来就是一个方孔。这个比较适合比较小的孔,批量比较大的。

网友:
这么薄的铁皮,直接雕刻机锥度平底刀雕慢点就行,当然激光切割更好(拿去广告招牌厂帮你加工)。手工的话买木工用的凿子加工出来也很好(铁皮下面要用硬木头垫平垫好)

网友:
小型卧式铣床可否?

锉刀这东西,真的是什么时候用都很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线切割

有种线切割是用金刚砂的线来操作,绝缘的也能切割。

网友:
建议用小电磨装上小金刚砂切割片来操作,再用锉刀倒边。

网友:
曲线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有量了找加工厂搞一下,一两个的话就自己搞吧,电钻加锉刀

网友E:
勒洛三角形,有这种钻头,叫好久之前莫大发过气死大师系列的笑话,这种钻头可以钻出方形孔,但是不清楚钻头怎么称呼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线切割

何以见得?

网友:
液压开孔,然后定制一个刀具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勒洛三角形,有这种钻头,叫好久之前莫大发过气死大师系列的笑话,这种钻头可以钻出方形孔,但是不清楚钻头 ...

就叫方孔钻。

网友:
如果是塑料的,可以试试木工用的打线刀。

网友:
买一台加工中心可以做的漂亮点

网友:
几个的话, 电钻加锉刀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少量做几个,最便宜的做法是找PCB厂做成铝基板。。。
各种方孔之类随便开,还能放字放logo,省得 ...

这个办法好,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7.24452a3aCn9WOm&id=41988610728&ns=1&abbucket=11#de ...

小批量手工神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少量做几个,最便宜的做法是找PCB厂做成铝基板。。。
各种方孔之类随便开,还能放字放logo,省得 ...

手动点赞,就是不知道沉孔可以解决不

网友:
激光切割成本低。

网友:
激光切割我也想过,但成品机箱想切割比较困难

网友:
还是电钻架手磨机解决来的快,7寸的触摸屏一向都是这么操作

网友:
为何不用角磨机先切一部分

网友:
可以直接钻方孔的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知道这个等离子能否用来开孔?

不行!开出来的孔,让你觉得怀疑人生!家里有三相电没?家里有大气泵没?小气泵开出来的孔跟狗啃过一样

网友:
简单点的,钻孔加锉刀

网友:
可以试试液压开孔器

网友(2019-01-21):
用这个试试,这个用电钻夹上,电钻一转,头部有个小冲头往复运动,把铁板一点一点咬下来,配合一个外框做定位,可以开出异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