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10串锂电的电池电压检测方案

楼主(2018-06-20):
自己做了一10串3并的18650电池组,其中有一半电池是从坏掉的笔记本电脑电池里拆出来的,另外一半是以前做实验买的。各个电池之间的容量差别比较大,简单的10串锂电保护板虽然有平衡充功能,当对于我这种容量差距很大的已经起不到太好的保护作用。所以现在想自己做一个,用单片机来单独管理每个电池的充放电,但是现在找不到很好的电池电压检测方案,如果每个电池用单独的一个单片机,就得用10个,太繁琐了。。。。如果用一个单片机的话,就得用差分方式来检测每个电池电压,但是10串的最高电压是42V,普通的运放都没有这么高的共模电压范围...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电阻分压后再进入运放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后再进入运放不就行了

精度应该不够吧,42V分压再到单片机ADC,分辨力就低很多了

网友B:
如果成本不在乎的话,曾经用过光耦继电器

网友:
linear公司的LTC6804/6803/6802/6801系列

网友:
还是用成品的吧,我刚搞了一套,挺好用的,各通道测量一致性挺好。我用的是淘宝上300多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应该不够吧,42V分压再到单片机ADC,分辨力就低很多了

ADC一般单片机也有10位,应该也够了。
如果提心分辨率不够,那就分压后用差动放大器将差值进行放大。

看楼主的情况,可能还需要主动均衡

网友C:
串联的电池要求容量,内阻,电压,一致性越高越好,你拆下来的电池,几个参数误差都很大,搞个平衡有啥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的电池要求容量,内阻,电压,一致性越高越好,你拆下来的电池,几个参数误差都很大,搞个平衡有啥实际 ...

1.废物利用,笔记本中的18650体质应该都不差,剩余容量都在2000以上。 2.平衡后相当于取这些电池中的最低容量,防止低容量的过冲,高容量的可能充不满,但是不影响使用和寿命。

网友:
LTC6803系列,成熟的方案

网友D:
电池不好就不要串太多,没意义,木桶效应。

还不如先筛选 ,4串就好12V左右。要高压就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成本不在乎的话,曾经用过光耦继电器

还得用线性光耦转给单片机ADC吧!

网友E:
我们公司用LTC6804,价格稍贵。

网友F:
不需要啊,直接查分,想低功耗不测量断开输入,LM324供电30V就可以了,我们公司做了很多16S的BMS,都是用324采样的,输入供电时33V稳压管+MOS线性稳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啊,直接查分,想低功耗不测量断开输入,LM324供电30V就可以了,我们公司做了很多16S的BMS,都是用32 ...

16S 总电压有60多V了,LM324也是电池总电压降压到(30v)来供电的。那相当于LM324输入端共模不就是有60多v嘛,LM324受得了么? 请教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6S 总电压有60多V了,LM324也是电池总电压降压到(30v)来供电的。那相当于LM324输入端共模不就是有60多 ...

还要接差分电阻啊,又不是直接接上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用LTC6804,价格稍贵。

6804的costdown版本6811已经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要接差分电阻啊,又不是直接接上去

相当厉害啊.能给个全貌看看吗?

网友:
LTC6804,681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要接差分电阻啊,又不是直接接上去

能给个16串的看看吗,特别是最后第16串是怎么测量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给个16串的看看吗,特别是最后第16串是怎么测量电压的

一样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6804的costdown版本6811已经有了

搭车问下LTC6811-1哪能买到,发现这个芯片交期普遍很长啊,想买几个样片很费劲,有货的测试下都不能正常工作,怀疑是生产线上流下来的不良品

网友G:
第16串,电压60多V了,比如60v  57v作为差分输入,100和75K作为输入电阻,电压没衰减多少啊。LM324供电才36v。共模电压远远超过工作电压 这个没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16串,电压60多V了,比如60v  57v作为差分输入,100和75K作为输入电阻,电压没衰减多少啊。LM324供电才 ...

不是我做的,我只看到有这么个东西,批量几年了,每年10K多,没哈问题  16节磷酸铁锂也就58.4V最高,三元锂电池就是14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搭车问下LTC6811-1哪能买到,发现这个芯片交期普遍很长啊,想买几个样片很费劲,有货的测试下都不能正常 ...

我们是找arrow电子买的,我这有几片可以买给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还要接差分电阻啊,又不是直接接上去

LM324的温漂如何补偿?

网友:
运放、电阻温漂,电阻精度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J:
LM324的温漂如何补偿?

一般BMS要求±25mV就够了,不需要再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好就不要串太多,没意义,木桶效应。

还不如先筛选 ,4串就好12V左右。要高压就升压。 ...

4v升压24v1a的有什么成熟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K:
4v升压24v1a的有什么成熟的芯片

4V大电流不好升24V,压差太大,我就用过SX1308.。3.7升到24V100多mA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是找arrow电子买的,我这有几片可以买给你

谢谢,我这边先再找找渠道

网友:
ti就有十串的,欠压过压,均衡,过流,过温保护都有,iic控制的

网友:
LTC6813,18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