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SD卡芯片,可以直接焊接到PCB板上的

楼主(2018-06-20):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SD卡芯片,可以直接焊接到PCB板上的。

项目需要保存900M以上字节,nand flash 比较贵。或者有什么便宜的存储芯片提供。谢谢!

网友:
飞线,打热熔胶

楼主:
不行,老板是想不需要SD卡座子的。

楼主:
有知道型号的说一下,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TF卡可以焊过回流焊吧。
需要点红胶。

网友A:
主流emmc就是球间距太小,不知为啥那么多空管脚,非要做0.5间距的。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网友:
楼上这个不错

网友:
都快成月经贴了  - -

要么上emmc  要么就继续忍受sd卡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35a551e4YqdqmF&id=569722496153&ns=1&abbucket= ...

谢谢,价格也贼贵。

心累

网友:
华邦有W25N01

网友:
搞错了。那玩意是1Gbit

网友:
1 用eMMC芯片,和SD接口基本兼容,细节有区别。一般的操作系统能支持。
2 东芝还是谁有焊接的嵌入式SD模块,贵。
3 做TF卡的封装,直接上锡人工焊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流emmc就是球间距太小,不知为啥那么多空管脚,非要做0.5间距的。

那么大的芯片,那些空脚有支撑作用、使用中拉住芯片、符合某种封装规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的芯片,那些空脚有支撑作用、使用中拉住芯片、符合某种封装规范吧。 ...

空引脚当然不能去掉。
我是说为什么不做成1.0间距的,或者做成ssop48 nandflash那种封装,引脚数量足够。

网友:
拆一个蓝牙耳机,供应商为省钱,都是把tf卡直接贴到PCB上的, 我再贴片厂看到好几次了

网友:
球阵封装难折腾。还是SD卡座粘上去吧。

网友:
可以焊接带锁扣装置的sd卡座。

网友:
emmc做0.5间距是为了符合手机等这种集成度超高的产品的需求,,因为不同的球距钢网的厚度是不同的,球越小钢网越薄,emmc做成这样是为了和别的器件比如CPU等保持一致

网友:
楼上的解释让我恍然大悟。。。

网友:
楼主想要容量大还要便宜,有方案也告诉我一声

网友:
sd卡内部也是nand,嫌nand贵只能找mlc、tlc、qlc的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499846-1-1.html
这个帖子,我在13楼回复的,是不是想找这种

网友:
有1mm间距的emmc

网友:
900MB 以上的容量,除了eMMC就只有焊SD卡的方案了。其实eMMC也不错,又不要你焊,现在工厂的水平高得很。

网友:
见过把tf卡直接焊接在pcb上的

网友D:
网上看到的,已经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引脚当然不能去掉。
我是说为什么不做成1.0间距的,或者做成ssop48 nandflash那种封装,引脚数量足够。 ...

eMMC 5.0开始有1.0 Pitch的BGA封装了。

网友:
很早之前用过美光的1.0,但是价格高还不好买。

网友(2019-02-28):
引用 网友D:
网上看到的,已经批量的

这个有封装吗,求一个

网友(2020-07-15):
淘宝搜索:可贴片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