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7v锂电池充电的电路,充电过程中如何测电池电量?

楼主(2018-06-20):
如题,不充电的时候可以通过电压去判断电池的电量,但是 充电过程中电压是接近4.3v的脉冲,  此时通过电压去测试电池电量是不准的,不知道大家的系统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要精度好一点就专门的库仑芯片,一般精度就用单片机扫电压电流积分,ADC扫得越快越准。

网友B:
TI 一大堆库仑计芯片。 不过你这脉冲充电法,又是什么高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一大堆库仑计芯片。 不过你这脉冲充电法,又是什么高端方式?

有便宜又好用的吗?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这颗价格有点小贵哈哈 还是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精度好一点就专门的库仑芯片,一般精度就用单片机扫电压电流积分,ADC扫得越快越准。 ...

用库仑方式为什么要扫电压呢?不是电流与时间的积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库仑方式为什么要扫电压呢?不是电流与时间的积分吗

我说的是两种方案啊,高精度用库仑计,一般应用就扫ADC啊。电压电流时间积分得到的是真正的能量值嘛。如果只是计算mAH的话,当然可以不用算电压

网友:
库仑计或采集电压电流自己算

网友D:
充电脉冲间隙采集就行了

网友(2018-08-18):
用过电压的方案,确实不好用,还是用库伦计吧

网友E(2019-05-16):
https://so.A**********/global.html?k=fm5325e这个号称集成了库伦计,不知道真的假的,整个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so.A**********/global.html?k=fm5325e这个号称集成了库伦计,不知道真的假的,整个来试试 ...

网址打不开

网友:
刚刚才发现网址有关键字被屏蔽了 重新整了一个 http://www.superchip.cn/pro_list1.aspx?TypeId=28&Id=678

网友F(2020-03-12):
引用 网友D:
充电脉冲间隙采集就行了

充电间隙是什么时候呢,是PWM 信号,低电平的时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间隙是什么时候呢,是PWM 信号,低电平的时候吗

时间可以自己定啊。比如充电2秒停500ms然后采集电压,然后继续充电。通过电压和跌落幅度计算出来。

测试几遍就差不多能找出对应关系。我们之前用的准确性还不错,和美信的2款电量计芯片比对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