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4D可以用作5V转3.3V电平转换吗? HALL整形用。

楼主(2018-06-20):
74HC14D可以用作5V转3.3V电平转换吗? HALL整形用。

5V供电的霍尔信号,输入给3.3V的STM32用。原先是通过74LVC244来转换的。

现在想波形整理一下,通过74HC14D,看DATASHEET,如果3.3V供电,输入也只能最大3.3V?

网友:
可以的,好像后缀带D 的就是TTL电平

网友:
32 不是有 容忍5V的引脚吗

网友:
要换型号,新版的74AHC14或者74VHC14是可以的,东芝的一款就可以

编辑:修改错字

网友A:
Hall都是开漏极输出,直接电阻分压即可,需要做电平转换吗?

网友B:
HC系列输入口有钳位二极管,如果霍尔的上拉电阻比较小,会对3.3V造成影响
用LVC系列,3.3V供电输入可以接5.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l都是开漏极输出,直接电阻分压即可,需要做电平转换吗?

用的成品电机,需要拆开看一下电路,如果是开漏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系列输入口有钳位二极管,如果霍尔的上拉电阻比较小,会对3.3V造成影响
用LVC系列,3.3V供电输入可以接5. ...

看了下74LVC14A,好像可以

网友:
STM32有可以兼容5V的IO,实在不放心可以串一100欧的电阻后上拉10K电阻到3.3V,我看见好多带HALL的无刷电机驱动板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串限流电阻和对电源的二极管即可

网友:
标准做法,用2N7002之类小mos搭成共栅极, 如图

用bjt也可以,基极加个电阻
如果要多路,还是用各种74***245之类吧

网友:
可以的,很多3.3V转5V 同时为了增强信号也是用74HC14或者74HC573。

网友C:
刚在另一篇帖子中吐槽了常规CMOS作转换器的问题,必须考虑能否承受5v输入。HC的不行,LVC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在另一篇帖子中吐槽了常规CMOS作转换器的问题,必须考虑能否承受5v输入。HC的不行,LVC可以 ...

是的,我平常电平转换,除非双向,

一般 3.3->5V,用74HC244, 5V->3.3V用74LVC244,没出过啥问题。

网友:
用这个方便还是光耦方便?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上好多人没弄明白楼主是想整形
HC14用来整形,再适合不过

网友:
路数少的情况下我经常使用1T45 或2T45 这样的电平转换芯片。我现在设计的单片机系统,单片机是3.3V的就遇见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