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用MSP430做一个低功耗的无线传感器,目前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8-06-20):
现在只是在普选阶段,有些问题问下用过的朋友:
1.准备用单节锂电池供电,我大概查了一下,很多工作电压都是1.8~3.6V,有用过2.7~4.5V的型号吗?
2.有带内部可调增益放大器的吗?(传感器输入信号大约在0~50mV)

谢谢了!

网友A:
加一个2.7V或者3V的低功耗LDO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2.7V或者3V的低功耗LDO也是可以的吧

当时是想尽量减少器件数量,其实重点是第二条。

目前先选用的ADuC834,先把东西搞出来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是想尽量减少器件数量,其实重点是第二条。

目前先选用的ADuC834,先把东西搞出来再说! ...

430大把可编程增益的。
你是做压力还是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大把可编程增益的。
你是做压力还是热电偶?

压力和铂电阻等

当时没找到,现在先用ADuC834做出来再说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nRF52832

网友C:
串几个 1N4148 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几个 1N4148 行不?!

电源供应只是小问题,主要是第二点。(有带内部可调增益放大器的吗?(传感器输入信号大约在0~50mV))

楼主:
跟lora比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lora比有什么优势吗?

就MCU+RF一体,和lora不是一个应用方向

网友:
你需要BUCK BOOST芯片

TPS63020查查,很适合你用

网友:
这个通讯距离能做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