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为棕黑蓝黄电阻中的黄色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8-06-20):
见识不够,还望老师指点

网友:
请把头旋转180度

网友A:
看上去像是棕黑绿 (金 5%)

楼主:
测得阻值是约为10M,就是不知道黄色色环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棕黑绿 (金 5%)

照片颜色可能会有失真,确切是黄色

楼主:
再拍一张

网友A:
四环电阻最后只能是金色和银色用于定义电阻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环电阻最后只能是金色和银色用于定义电阻精度。

还可以有棕色和红色,就是不知道黄色意义

网友:
10M的话确是棕黑蓝 后面是精度

网友:
色环电阻

楼主:
这里最后一环的黄色没有定义呢

网友:
感觉应该是金色

网友:
黄金太贵了,所以只剩下黄,金就省掉了

网友:
以前问过厂家,说有些客户特意要求这样做,有点误导感觉,实际用电桥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