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钻加个钨钢铣刀能在不锈钢上铣平面吗?

楼主(2018-06-20):
想在不锈钢上铣个直径8毫米的沉孔平台,买把号称能铣不锈钢的刀,在手电钻上好搞吗?

网友A:
哈哈,手钻架得足够结实,基本达到和台钻一样结实,然后再弄个十字滑台,还有一个平口钳应该可以

网友:
纯粹弄个沉孔,手电钻夹含钴钻头就可以。

铣平面就不要想了。

弄支架,滑台什么的豆腐搞成肉价了,并且还不好使。

网友:
手钻铣刀来加工不锈钢不靠谱,用专用钻头还好些,不过钻的底不平

网友:
可以的,不过这个需要内功,需要苦练,马步要够稳,双手要够刚性,定力要足!!!!!

网友:
为啥不找人加工呢?

网友B:
电钻,这样玩,小心抓不稳,飞了,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这样玩,小心抓不稳,飞了,危险

那个加工的东西用个台虎钳加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手钻架得足够结实,基本达到和台钻一样结实,然后再弄个十字滑台,还有一个平口钳应该可以 ...

好主意,直接买个小台钻得了

网友C:
当然不行,铣刀和麻花钻不一样,刀刃受力不平衡,不像麻花钻受力中心对称。不过倒是有个方法用手钻可以操作,先钻孔,再用与您想沉孔的孔径一样的钻头钻到您想沉孔的深度,最后换用孔径一样的铣刀,先插到沉孔内,再开动,把孔底铣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行,铣刀和麻花钻不一样,刀刃受力不平衡,不像麻花钻受力中心对称。不过倒是有个方法用手钻可以操作 ...

这个方法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行,铣刀和麻花钻不一样,刀刃受力不平衡,不像麻花钻受力中心对称。不过倒是有个方法用手钻可以操作 ...

学习了,貌似可行

网友:
直接钻不可取,10楼的方法还行

网友D:
不专业的事情不要自己搞。出100块拿到外面搞机加工的哪里,让他们帮你搞!安全!

网友:
有断的锋钢锯条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专业的事情不要自己搞。出100块拿到外面搞机加工的哪里,让他们帮你搞!安全! ...

几个小东西玩玩,寄来寄去麻烦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手持的话连铣塑料壳都不稳,更别说铣金属了
最次也得电钻架+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行,铣刀和麻花钻不一样,刀刃受力不平衡,不像麻花钻受力中心对称。不过倒是有个方法用手钻可以操作 ...

是的,我原来用普通钻头打生铁可以,可钻不锈钢根本搞不动,也买了几个可以钻不锈钢的麻花钻,来了按这个方法试试再给大家汇报。

网友:
楼主你需要铣床,不锈钢很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原来用普通钻头打生铁可以,可钻不锈钢根本搞不动,也买了几个可以钻不锈钢的麻花钻,来了按这个 ...

钻不锈钢要用含钴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钻不锈钢要用含钴钻头。

我就临时搞几个沉孔,这样装螺丝就不会突出平面了,就用手电钻吧,铣床也不会用呢
顺便请教下,铣的时候电钻高速小进给少还是慢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临时搞几个沉孔,这样装螺丝就不会突出平面了,就用手电钻吧,铣床也不会用呢
顺便请教下,铣的时候 ...

当然高速了,下刀要注意小心手腕扭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临时搞几个沉孔,这样装螺丝就不会突出平面了,就用手电钻吧,铣床也不会用呢
顺便请教下,铣的时候 ...

可以买那种平沙轮,或金钢磨头来打吗

网友F:
别说手钻,估计台钻都不一定能搞定,当然,不锈钢很多型号。有些是易车的还好。一些硬的牌号,钻个孔都烧几把钻头都搞不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别说手钻,估计台钻都不一定能搞定,当然,不锈钢很多型号。有些是易车的还好。一些硬的牌号,钻个孔都烧几 ...

要用含钴钻头和切削油,还有转速跟孔径要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用含钴钻头和切削油,还有转速跟孔径要配对。

除非老手钳工。新手加工不锈钢好似203这类的硬料,哪怕是高钴的钻头,也加工不了几孔。另外,如果加工成锥型沉头,还是有希望的,平面沉头,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非老手钳工。新手加工不锈钢好似203这类的硬料,哪怕是高钴的钻头,也加工不了几孔。另外,如果加工成 ...

硬料就要用钨钢钻头了。

网友G:
加工不锈钢就两点:1、使用含钴钻头 2、转速要慢,使用手电钻可以连续点动开关来降低转速。当然磨钻头也是一门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不锈钢就两点:1、使用含钴钻头 2、转速要慢,使用手电钻可以连续点动开关来降低转速。当然磨钻头也是 ...

2毫米的铣刀,铣床出直径6毫米的圆形平台,搞出来跟狗啃一样,刀头弹跳很大

网友:
对平面要求不太严格的话,可先用120°钻头钻到差规定深度一点点,然后再把钻头磨成平面钻头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