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IAP更新程序时,FlashAPP无法仿真的方法

楼主(2018-06-20):
当进行IAP时,FlashAPP的程序地址都会改变,改完以后就无法仿真了,对此 解决方法如下:如图所示添加ini文件,ini文件里需要修改对应的SP地址、PC地址、中断向量地址即可

网友A:
我还纳闷,我这边有的工程可以仿真,有的不行.......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ini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
好东西  IAP调试方便 了

网友B:
可以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仿真吗

网友:
谢谢,这个比较好

网友:
厉害,我只会另建一个工程中加define

网友:
没用到这个功能,先收藏。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仿真吗

bootloader 和APP是两个工程怎么跳转时仿真? 这个仅仅仿真app工程,像普通的仿真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纳闷,我这边有的工程可以仿真,有的不行.......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ini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吗? ...

ini是我抄别人的。。。呵呵

网友:
能在线调ap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