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的CapSense原理咨询

楼主(2018-06-20):
目前想做一个接近检测,是否有物体靠近目标平面。刚好看到同事之前做的的Cypress的触摸按键,试了一下是带有接近检测的,在手靠近时是可以检测出的。
但是,后面我是用木板、塑料和一些带绝缘的金属都可以检测到靠近,差别是检测的距离不同,手的话3CM左右就可以检测到,木板塑料什么的大概1CM左右。
不知道为啥这些绝缘的材料也可以检测到?望有使用过的可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绝缘物体不应该能触发才是,或者信号非常小

网友A:
猜测你使用的物体带电荷,顺便问一下,你截图的内容出自哪个文档?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用于触摸按键,而不是距离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使用的物体带电荷,顺便问一下,你截图的内容出自哪个文档?

Cypress的CapSens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用于触摸按键,而不是距离检测吧!

Cypress的这个可以用于靠近检测!在纠结为啥木头等非金属也可以检测到?

网友:
方便传上来吗,或者给一下文档编号,谢谢。

网友:
所谓的“”绝缘“通常”只是对与直流电来说阻抗极高
如果变成了交流电,问题会变得复杂
任何材料都有“介电常数”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 铜皮是一个极板 无穷远的地是另一个极板,中间介质的变化都会引起容值变化,变化大小不同而已

网友:
这个视频解决你们所有的疑问
http://www.micro-epsilon.com.cn/ ... ianrongshi/539.html

网友:
你自身的电容效应会引起内部传感器电容充放电,然后传感器信号放大后有内部算法处理。

网友:
绝缘体应该不能呀

网友:
不管哪家的,完全绝缘的物体不可能做到,像手带手套,悬空都还可以说得通

网友(2019-07-24):
这些绝缘材料的介电常数都大于空气,最大的问题是你手拿着这些材料去测试,这样会通过人体形成对应的寄生电容, 检测到是很正常的,可以调整阀值试一下

网友(2019-12-02):
不管你用哪种材料,最终是你站在Ground 上 ,通过你的手拿着材料,再接近Proximity 传感器, 只是中间多了一个材料的介质(介电系数因材料而异)而已,还是会形成电容,检测到是自然的啦
除非你能悬浮在空中,拿着材料来接近 Proximity 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