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设置的快捷键会经常性的失效,不知这么回事

楼主(2018-06-20):
如题,画图的时候 经常性的 输入自定义快捷键会没反应, 然后保存一下设计,或者对命令行 狂按回车,过一下又好了  不知道原因

比方说我定义的q是move的快捷键,又时候按q直接 可以move芯片 ,有时候按q 只看到 命令行多了个q但完全没反应, 有时候按多个q 命令行也变成多个q  按理应该按一下就直接激活快捷键了
大家有碰到过吗 ?  很久了 最近画图比较多 这个问题 有点影响进度跟心情

网友:
是不是输入法问题

网友:
我打了17.2的035的补丁也发现了,点一下命令窗口或者最上面的标题栏就好了。
失灵时是直接打开菜单栏的命令了,例如按r就打开Route菜单了。

是这个下划线的问题,正常操作应该是按了alt键才出现下划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