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迷你型伺服驱动器 140A/100V,求证实?

楼主(2018-06-20):
如题,最近发现一家公司号称开发了一款世界上最强大的迷你型驱动器,可以做到持续160A/80V,140A/100V。而且看不到大的电解滤波电容,体积那么小,功率还那么大,我同样做采用的铝基板的3KW电机驱动板,体积大了他们好几倍啊,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黑科技?请教用过类似产品的大神科普一下!
看公司介绍,总部在以色列,是做伺服器的大公司。
网址:http://www.elmomc.cn/#!/profile
PDF资料:http://www.elmomc.cn/wp-content/uploads/2018/01/G_TWI_160.pdf

网友A:
Elmo著名厂商,撸主不知道?

网友B:
Elmo的东西丝毫不用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mo著名厂商,撸主不知道?

不知道呢,不是做这行的;
我看他们家其他产品我都可以理解,没什么特殊;
但是最近推的这款,和其他差异很大哦,不太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mo的东西丝毫不用怀疑。

均衡考虑功率及体积,我们目前做的这些都实现不了;他们是不是用了什么我们还不理解的科技水平?

网友:
Elmo的驱动器确实厉害,我们现在用了它的一个型号,它的自学习功能调教出来的电机性能比一般人手调的好用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均衡考虑功率及体积,我们目前做的这些都实现不了;他们是不是用了什么我们还不理解的科技水平? ...

最下面一块是铝基板,英飞凌很多贴片的MOS可以实现这个指标

但如同航模电调一样,这玩意肯定得装在铸铝的骨架或很厚的机壳或散热器上才行(你看它描述)

网友D:
说是宇宙中也一点不过分

网友E:
用大容量MLCC替代了电解电容,体积因此能缩小。
我曾测试过一款永磁电机驱动器,体积D70*40(不含散热器),10s内达到400A@60V,持续测到到200A@60V。MOS是Infineon的100V 1.5mR并联

网友:
他家的驱动,配maxon的电机,是不是就牛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下面一块是铝基板,英飞凌很多贴片的MOS可以实现这个指标

但如同航模电调一样,这玩意肯定得装在铸铝 ...

这个可是工业产品呢,还会和模型行业一样标参数?

他们写的参数持续140A/100V哦,并未标明测试条件或者散热条件;即使写了,感觉也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现在做的一款电机驱动器,同样英飞凌(2mR),同样铝基板,外加外壳,体积至少3倍大,100V/50A,无风吹,也扛不住呀;

难道他们把开关时间调的非常快,损耗非常低,那干扰岂不是很大?不太清楚,我觉得我要买一个回来测的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是宇宙中也一点不过分

宇宙中还有其他高级智慧生物存在呢;这牛逼不能在宇宙中吹的,万一外星人听到,那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大容量MLCC替代了电解电容,体积因此能缩小。
我曾测试过一款永磁电机驱动器,体积D70*40(不含散热器) ...

看图片那是1206封装的,目前了解到1206要做大100V以上,容量估计都不会超过1UF,这么大功率,这几十个MLCC根本不够用呀;
我测试过电机驱动器,不加电解电容或者用很少电容,波形那是非常差的,严重的会烧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可是工业产品呢,还会和模型行业一样标参数?

他们写的参数持续140A/100V哦,并未标明测试条件或者 ...

伺服一般不会像动力电机那个样子的持续工作的,就加减速时负荷大,这东西设计用于机器人,那肯定间歇的往复运动的,要是装个轮子拉水泥爬山那就有戏看了。。

它一定是理想散热条件,例如贴在一个只有20度的东西上,这个东西的温度不会发生变化,然后才可以那样子连续工作。

不是说像航模一样就是虚标,它有它的条件的,英飞凌还有300A的管子呢,贴PCB上就只能30A了,但也不能说虚标,人家告诉你什么情况300A了,你散热要是能解决,那你就用。

他这个资料写个即将问世,效率超过99%

算他99.5%,那50W的热,50W的东西放手上还能玩?焊锡都化了。
它这不贴在什么东西上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数的,装机械臂上,打一拳,这一下是10KW,没啥温升,没毛病。但纯靠电机扛着重物或连续工作,活水泥什么的,那肯定完蛋。

肌肉也是这个样子。他这个定位在机器人领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一般不会像动力电机那个样子的持续工作的,就加减速时负荷大,这东西设计用于机器人,那肯定间歇的往 ...

多谢大神科普;

不过还有一个疑问,他这个板子上没有看到电解电容,看上去放的是几十个1206  MLCC,但是要100V以上1206尺寸的MLCC,那容量肯定很小,这么大功率(不管瞬时还是持续),波形会非常差,很容易导致烧MOS的;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科普;

不过还有一个疑问,他这个板子上没有看到电解电容,看上去放的是几十个1206  MLCC,但是 ...

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吗?答案是:他们根本就没做到

我们有不少用过这种驱动器的客户,都反映elmo的这种驱动器故障率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科普;

不过还有一个疑问,他这个板子上没有看到电解电容,看上去放的是几十个1206  MLCC,但是 ...

不要叫大神。。不是神。。只是大家鼓捣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MLCC有时候可以用比电解更小的容量实现同样的效果(只是它电压又这么高??嗯我也很好奇它这个电容。。可能就是实际容量很小而已)。

1206确实没什么大容量的,他这个板子上的容量可能不容易达到三位数

你知道那个3R33电源模块吗?那个东西它依赖外接电容的。虽然不接也能工作,但表现真不能说是好。

这个驱动做这种小体积,应用在机器人关节内,那它有体积和重量要求。
它板子上的电容,应该是一个最小值,不把自己干死机就OK,其实一般也不会那么轻易挂掉

我认为这个驱动对电源有比较高的要求,要么质量很好的那种电源,要么是电池组供电,线那也就不用说了。不然把电源拉下来就全玩完了
(不过想想一个轴峰值就10kw,电源怎么可能会烂呢……)
我不太清楚波形太差烧mos是怎么个情况,也可能是我留的余量太大了所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这个介绍上写了个快速软开关技术,这是把电源的东西拿到电机驱动上来了,下层板子应该是有电感的,但电流这么大,电感量肯定小,频率也会高,那可能就是他说的“快速”一词的由来了,估计频率比一般电机驱动高吧,可能跟一些DCDC一样的频率,猜测300k到2M?

电源很容易做到逐周期电流保护吧,那他这个不烧也不会是什么奇怪的事,板子上要是真有电感,那直接短路输出端也可以做到不烧

网友:
估计是MOS管驱动采用了新型的脉冲补偿技术,功率管子导通关断非常快速,栅极驱动电流匹配谐振,使得大电流MOS管的栅极驱动电流可以做到很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要叫大神。。不是神。。只是大家鼓捣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MLCC有时候可以用比电解更小的容量实现同样的效 ...

pdf我看了一下,看不到输入电源说明,难道就不会根本就是直流供电,大电容在外面用的是专用电源吗

网友H:
看看资料,
是不是要求直流供电

网友I:
就服以色列,经常各种黑科技

网友J:
1. 直流供电,电容可以外接,一般使用时也会在底板PCB上放置恰当的电容;
2. 用的英飞凌的MOS管,MOS开关频率好像时几十K,应该似乎60k或者80k,记不太清楚了;
3. 据说MOS的预驱动是他们的一个技术关键点,可以减少开关损耗;
4. 需要保证良好散热,它的最大电流参数也是在保证良好散热的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吗?答案是:他们根本就没做到

我们有不少用过这种驱动 ...

应该不会吧,坛友都说这家大公司,产品应该靠谱的;不然砸招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叫大神。。不是神。。只是大家鼓捣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MLCC有时候可以用比电解更小的容量实现同样的效 ...

,我们曾用MLCC替代电解,功率几百瓦的,锂电池供电,在急加减速时,母线纹波非常大,这个急剧变化的波动,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信号采集不准,驱动异常,过高的尖峰电压超器件耐压,很容易出现烧MOS或IC的情况;
你说的一点,他们驱动可能采用了  快速软开关技术,这一点如果是真的,那还真有可能;这样的开关损耗就可以将的非常低甚至没有。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买一个回来看看,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资料,
是不是要求直流供电?

资料上写的就是直流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服以色列,经常各种黑科技

就是想了解看看他们的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直流供电,电容可以外接,一般使用时也会在底板PCB上放置恰当的电容;
2. 用的英飞凌的MOS管,MOS开关频 ...

第1点,我认为,他们需要有外接大的电解电容之类的才能更好的使用;
第2点,频率应该可以做这么高;
第3点,预驱动,是不是做到软开关这种,具体是怎么实现的了解吗?
第4点,如果是散热良好的条件下,我觉得他们要备注说明测试条件,或者散热条件,不然这么大一个公司,总会有人找茬的;

网友:
ELMO是前身是搞电源的,是给以色列军方供货的,它们的功率器件都是自己开发的,所以功率密度做的很大,

网友:
快速软开关技术应该是关键

网友:
elmo好多东西是用在飞机和导弹上的,不过伺服电机驱动还是德系的做的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点,我认为,他们需要有外接大的电解电容之类的才能更好的使用;
第2点,频率应该可以做这么高;
第3 ...

关于散热的问题,Elmo驱动器的详细说明书里面是有专门的章节介绍的,也明确提到要使用散热片,所以这里你就不用纠结了。
关于预驱动芯片和软开关技术,我没有更详细的信息能够提供了。

网友:
这种东西估计早就有了,一直用在军用上,你看那些导弹,体积才多大?舵机的驱动器肯定比这个还要牛逼

网友:
果然牛B,赶快买个研究研究

网友K:
给我买个,炒出原理图,然后就知道了

网友:
elmo,不用怀疑

网友:
Elmo的东西确实好用,10年前用过Elmo的Violin系列驱动器,前两年出的Gold Twitter系列基于EtherCAT和CANOpen总线的驱动器非常强悍,只有1元硬币大小,50A/100V,可以直接装在机器人关节上,外面只需供电和一根EtherCAT线

网友:
看评论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估计是你的客户的水平问题。

农民买了一台三百万的奔驰S600, 放到水田里,发现还不够2万元的拖拉机好用 ...

莫大说的有道理。
elmo提供的是核心模块,接线板还需要自己设计,接线板设计者还需要一定的水平。
另外使用环境也有限制的,比如需要符合条件的电源

我认识的把elmo搞坏的,基本都是电源的问题,要么超压,要么电源接反,elmo器件密度非常紧凑,在此方面没有做过多的保护。
除此之外,想搞坏elmo就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pdf我看了一下,看不到输入电源说明,难道就不会根本就是直流供电,大电容在外面用的是专用电源吗 ...

应该就是直流供电吧,这种功率肯定是专用电源了

网友:
真正的黑科技,让人难以想象

网友:
TI:TMS320F28334,负责电机控制相关任务;
Atmel:AT91SAM7X512,负责EtherCAT通信相关任务;CAN总线的版本没有这颗芯片;
Lattice:LCMX02-4000HC,负责编码器协议解析相关任务。Elmo几乎支持市面上常见的所有编码器通信协议。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们曾用MLCC替代电解,功率几百瓦的,锂电池供电,在急加减速时,母线纹 ...

我觉得Elmo能做到99.5%效率,有这几点核心,自己设计的IC(能够最佳发挥性能和协调),软开关技术(这个算是国际性的技术了,还有他们自己的控制算法),散热处理(PCB材质、铝基板肯定有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Elmo能做到99.5%效率,有这几点核心,自己设计的IC(能够最佳发挥性能和协调),软开关技术(这个 ...

你说的没错,准备买一个回来,研究一下;
不过貌似这个还没上市?!期待中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准备买一个回来,研究一下;
不过貌似这个还没上市?!期待中 ...

Gold twitter已经用了几年了,DOUBLE Gold twitter我不太确定是否能买到,不过已经宣传好久了,按说也应该是已经上市了。
另外,Gold twitter的价格大概需要好几千元,不清楚DOUBLE Gold twitter的价格会有多大差别,估计会接近万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Gold twitter已经用了几年了,DOUBLE Gold twitter我不太确定是否能买到,不过已经宣传好久了,按说也应 ...

那从图片及介绍 能看的出来  Gold twitter 和  DOUBLE Gold twitter 的差异大吗?  让公司出钱买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从图片及介绍 能看的出来  Gold twitter 和  DOUBLE Gold twitter 的差异大吗?  让公司出钱买{:biggri ...

主要差异在功率等级上,其它的基本一致。Gold twitter最大的标称值是50A/100V。
你要是想看看它比较完整的设计,推荐你买EtherCAT版本,比CAN版本多一个小板。

另外一个就是体积上,Gold twitter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要差异在功率等级上,其它的基本一致。Gold twitter最大的标称值是50A/100V。
你要是想看看它比较完整 ...

我主要是想了解他的 电机驱动部分,散热,软开关等是怎么做的?其他的功能不是很关心;

网友N:
展会上了解到elmo的这个系列,持续出力要加散热,功率密度确实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展会上了解到elmo的这个系列,持续出力要加散热,功率密度确实很高

有没有了解到什么时候正式开卖?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了解他的 电机驱动部分,散热,软开关等是怎么做的?其他的功能不是很关心; ...

散热是铝基板,就是图片中最下面的那个金属板,MOS直接贴在上面,用的英飞凌的superSO8封装的MOS,中间层的PCB有预驱动的电路。
软开关的部分我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散热是铝基板,就是图片中最下面的那个金属板,MOS直接贴在上面,用的英飞凌的superSO8封装的MOS,中间层 ...

好的,多谢。估计功率驱动部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到时买到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散热是铝基板,就是图片中最下面的那个金属板,MOS直接贴在上面,用的英飞凌的superSO8封装的MOS,中间层 ...

再请教一下,你们使用这个板子还需要额外再加电解电容之类的吗?按照我目前了解到的电机驱动器,这么大功率不加电解会非常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你们使用这个板子还需要额外再加电解电容之类的吗?按照我目前了解到的电机驱动器,这么大功 ...

我在使用的时候在底板上增加了大电容的,不加电容的效果如何我也不清楚。

网友O:
引用 网友K:
给我买个,炒出原理图,然后就知道了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个主意不错!

那么好抄,早就烂大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么好抄,早就烂大街了

原理图应该不难,软件和专用器件可能比较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准备买一个回来,研究一下;
不过貌似这个还没上市?!期待中 ...

早都可以买了,只是看你有没有渠道;关键是价格比较贵  最便宜的好像单价5K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了解到什么时候正式开卖?

网上已经有二手的了,你可以考虑买一个;另外听说新松机器人、华为都在使用Elmo的驱动器,如果你能搞到Elmo的驱动器,如果方便可以分享一下他们的技术;另外如果愿意,我们交流交流 软开关技术;至于专用IC,这个确实很难突破。

网友:
上次问了一下G-SOLTWI6  can总线的4700,需要10个起订,

网友:
上次在电子展上看到,确实很迷你。。。

网友:
坐等大神破解!

网友:
确实可以,我一朋友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你们使用这个板子还需要额外再加电解电容之类的吗?按照我目前了解到的电机驱动器,这么大功 ...

应该是用的贴片薄膜电容, 可以搞定的,不需要外接电解!

网友Q:
我们现在也做出了100V 200A的载物无人机驱动器,带外壳体积稍微要比这个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们现在也做出了100V 200A的载物无人机驱动器,带外壳体积稍微要比这个大点。 ...

这么牛逼,要不我买个学习下?哈哈哈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Q:
我们现在也做出了100V 200A的载物无人机驱动器,带外壳体积稍微要比这个大点。 ...

你们效率现在做到多少了???瞬时200A 还是 可以短期200A;  产品上市了没?学习一下 。

网友:
1、前几个月展会上看到过,展示的时候没额外加散热器,把驱动器拧到伺服电机的机壳上做辅助散热了,同时伺服电机输出轴空载旋转,我估计空载电流很低,电机本身发热也很低,所以能用
2、价格不便宜,销售说比较贵
3、空载展示的时候,直流端确实没有加额外电容,只有两根电缆从台子下引出,长度最少0.5m*2,是不是用板载MLCC做di/dt吸收缓冲,然后大容量直流电容在远端起到供能的效果,不清楚。我也很奇怪为何它容量能降低到这个程度,是不是存在软件里面对直流的大范围优化过的可能?
4、软开关的说法我比较怀疑,目前我所知道的软开关,都是输出频率基波与开关频率是一个量级的,但正常电机驱动器本身是要求有个载波比的,除了极特殊场合电压已经达到峰值无法再增加的场合(高压电机变频器),剩下的载波比都是3或者更高,这种情况没法软开关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直流用软开关调压,输出一直是方波状态不进行PWM调制。
5、预驱动技术不了解,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电压较高的场合,不用MOS,是不是IGBT也能同样采用预驱动,起码现在了解的是没有,包括PI(Concept)、Infineon、PX谏早、塞米控、安华高、SHARP、国产的青铜剑、落木源、飞仕得也都没听说有类似产品推出。

网友:
ELMO驱动器配MAXON绿壳电机,再整个以色利ACS多轴控制卡,土豪级配置

网友Q:
引用 网友M:
你们效率现在做到多少了???瞬时200A 还是 可以短期200A;  产品上市了没?学习一下 。 ...

静态损耗在2W之内,满载时99.3%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小批量出货阶段,持续200A!瞬间可以达到600A以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Q:
静态损耗在2W之内,满载时99.3%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小批量出货阶段,持续200A!瞬间可以达到600A以上! ...

开关频率做的多少?可以透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开关频率做的多少?可以透漏下?

17KHz左右!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静态损耗在2W之内,满载时99.3%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小批量出货阶段,持续200A!瞬间可以达到600A以上! ...

敢问您公司网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R:
敢问您公司网站是?

www.xc-bldc.com

网友S:
小小的体积如此大驱动功率,不服不行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S:
小小的体积如此大驱动功率,不服不行啊!!!

它做的这么小,是代表在散热满足它要求的情况下,有这么大的过电流能力。就跟IGBT一样,电流标的很大的,一定是要散热满足,否则一下子就挂了或者保护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它做的这么小,是代表在散热满足它要求的情况下,有这么大的过电流能力。就跟IGBT一样,电流标的很大的, ...

可是直流电容容量那么小,直流母线电压波动到什么程度呢?需要额外的软件优化保证直流大幅变化时输出电流的稳定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是直流电容容量那么小,直流母线电压波动到什么程度呢?需要额外的软件优化保证直流大幅变化时输出电流 ...

这个要软件处理了,不好的软件算法,很容易烧管子!具体细节不是很方便透露太多!

网友M(2018-07-31):
载波才17KHz啊?能再提高一点吗?载波频率低了  谐振死区影响会降低,但是控制分辨率又变差了,不太好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M:
载波才17KHz啊?能再提高一点吗?载波频率低了  谐振死区影响会降低,但是控制分辨率又变差了,不太好啊 ...

你控制分辨率需要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Q:
你控制分辨率需要多少?

软开关控制50k,开关频率100k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软开关控制50k,开关频率100k

我目前测试过的控制器,频率都不会很高,最高不会超过30K的。

网友:
这个产品定位非常好,出现在正确的时间上,应该很热门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控制分辨率需要多少?

我本来想提高到130K,发现顶部底部失真比较严重,补偿之后也不算很理想;现在在考虑降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软开关控制50k,开关频率100k

你们现在多大功率的啊?效率能做到多少 ?

网友M(2018-11-23):
引用 网友Q:
我目前测试过的控制器,频率都不会很高,最高不会超过30K的。

Hi,大牛,问一下,你有没有对比过  直流母线谐振软开关和谐振极软开关的应用对比?  理论上来说谐振极很不错,但是成本、控制方面的成本是不是  有很大难度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M:
Hi,大牛,问一下,你有没有对比过  直流母线谐振软开关和谐振极软开关的应用对比?  理论上来说谐振极很 ...

难道用的这个软开关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T:
难道用的这个软开关技术。。。

不是很清楚,Elmo不是很清楚,没拆过。但是关于软开关的解释确实是如此的。

网友T:
嗯嗯,查了些资料,感觉很有可能是类似的方案

网友M:
引用 网友T:
嗯嗯,查了些资料,感觉很有可能是类似的方案

你也在玩了吗?没经验 很多坑

网友:
引用 网友Q:
静态损耗在2W之内,满载时99.3%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小批量出货阶段,持续200A!瞬间可以达到600A以上! ...

用的软开关技术?还是靠散热器加通风硬抗的,看好多电调都宣称上百A,就是加强散热。

网友T:
引用 网友M:
你也在玩了吗?没经验 很多坑

没玩,问了西工大谐振极软开关论文的作者,他们那个技术不实用,没有用到产品上,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没玩,问了西工大谐振极软开关论文的作者,他们那个技术不实用,没有用到产品上,迷茫 ...

我看有很多方案和方法,很多有待于实际验证和优化,然后才有可用之处;很多都是太局限了,要么恒定负载(电源场合应用很多),要么频率不能太高;还得多撞撞墙才能突破。

网友(2019-04-16):
感谢分享,非常好

网友(2020-02-08):
引用 网友T:
没玩,问了西工大谐振极软开关论文的作者,他们那个技术不实用,没有用到产品上,迷茫 ...

不知道最近你还在玩伺服驱动没?关于谐振极软开关,各种论文我都大致看了一些和分析了一些,论文太偏于理论,其实领域在PMSM使用上还无法实现,而且所耗成本(额外辅助开关、电感、电容)比较高;目前我自己拼出来的软开关伺服,感觉要做到Elmo的程度,还需要大量的测试验证。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便宜的好像价格也四、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