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器件,输入为高,输出也为高,当输入有个下降沿,输出就一直为低

楼主(2018-06-20):
如题
电源供电3.3v,传递速度100ns级别。贴片封装。

网友:
施密特触发?

网友:
这个功能应当是锁存器,有故障信号就锁存

网友:
不象施密特触发,更象是锁存器,锁住输入,靠复位恢复成高电平。。

网友:
SN74LVC1G79 始终用2N7002将输入信号反向即可

网友:
FPGA、CPLD,贵是贵了点

网友:
你需要一个D触发器,输入信号反向接CLK(一般D触发器都是上升沿触发,也可以前面再加一个异或门就可以用额外一路输入选择触发沿),D接高电平,CLR用来复位,Q取反就是你要的结果。
这个是之前做过的一个项目截图,我的输出默认低电平。你后面需要一个反向器。

网友:
一个可控硅一个PNP三极管足以

网友:
比较器,翻转后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