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单片机固件库函数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20):
使用的软件版本是CCS6.2,我在官网上下载了一个固件库和WARA安装包安装完成后打开现有工程,编译时头文件显示未找到路径,头文件如下:

/* DriverLib Includes */
#include <ti/devices/msp432p4xx/driverlib/adc14.h>
#include <ti/devices/msp432p4xx/driverlib/debug.h>
#include <ti/devices/msp432p4xx/driverlib/interrupt.h>

不知道是固件库问题还是文件引用问题,我在软件上添加了.h文件路径,编译不通过,请大家指教!

网友:
要把库文件的安装路径 设置下。 在工程,属性设置里边

网友A:
1. 首先在 resource explorer 里面 安装 SimpleLink 的 SDK。 建议全都安装了 里面有 DriverLib。
2. 然后在你需要用 DriverLib 的项目上 右键属性 在 compiler 的 products tab 里选上你安装的 SimpleLink SDK MSP432 版本。
3. 上一步会在属性里面 CCS Build -> ARM Compiler -> predefined symbol 里面自动创建一个变量。检查一下这个先。然后还是在 ARM Compiler -> include options 里面,先删掉 CCS 相关的两个变量,然后添加这两个变量:(见附件)

C:\ti\simplelink_msp432p4_sdk_2_10_00_14\source

C:\ti\simplelink_msp432p4_sdk_2_10_00_14\source\third_party\CMSIS\Include

这是我的路径。具体要看你安装之前说的 SDK 的位置。你可以用 browse 按钮去找这两个路径。

然后还要改你项目文件里的

system_msp432p401r.c

这个文件是 ccs 自动创建的 里面前几行有一个 #include "msp.h" 改成如下:

#include <ti/devices/msp432p4xx/driverlib/driverlib.h>

应该就可以了。在 CCS 8.0 测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在 resource explorer 里面 安装 SimpleLink 的 SDK。 建议全都安装了 里面有 DriverLib。
2. 然后 ...

在resource explorer没有找到下载simplelink的界面,在resource explorer classic中有下载界面,但是不确定是哪个界面,希望你能指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