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ython编写的使用CMSIS-DAP调试器的SEGGER-RTT客户端

楼主(2018-06-20):
之前写过一个SEGGER-RTT客户端:Python实现RTT客户端,源码+详细讲解,绝对原创!申请置酷!

很多坛友都很喜欢,纷纷点赞,我也很开心

不过那个是用J-LINK的,现在很多坛友都转去用开源的CMSIS-DAP(新名字叫DAPLink)了,所以我就把那个SEGGER-RTT客户端移植了一个使用CMSIS-DAP调试器的版本分享给坛友!!希望大家喜欢!

界面如下:由于不使用JLINK所以就不用再指定JLinkARM.dll的路径了,,而是自动检测CMSIS-DAP调试器(而是支持热插拔呦

不过有个问题注意一下:连接CMSIS-DAP是用PyOCD库做的,,它是通过检测USBHID设备的设备名中是否含有“CMSIS-DAP”字符串来判定这个HID设备是不是CMSIS-DAP的,,有些CMSIS-DAP调试器的设备名可能被改了,不再包含“CMSIS-DAP”字符串,,这样程序就检测不到这个调试器了,,,不过只要把下面的字符串改成你的设备名就行了:

源代码:

二进制程序:(比较大,这是因为带了波形显示功能,把这个功能去掉打包能压缩到12M以内)

网友:
XIVN1987的python用的好顺溜呀!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JLINK RTT很好用,楼主有没有打算移植到PY3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JLINK RTT很好用,楼主有没有打算移植到PY3上?

花了半个小时移植好了

不过因为没有Python3+PyQt5对应版本的PyQwt,,所以把绘图功能给去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半个小时移植好了

不过因为没有Python3+PyQt5对应版本的PyQwt,,所以把绘图功能给去掉了

厉害。
呵呵。

网友B:
这个 软件可以下载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软件可以下载程序吗?

不能,,这是SEGGER-RTT客户端,,打印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这是SEGGER-RTT客户端,,打印用的

DAP  有没有不经过 keil  可以下载的软件啊

网友:
我去。。你们太厉害了,不断推陈出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P  有没有不经过 keil  可以下载的软件啊

我之前用Python+JLink做过一个编程上位机:Python+JLinkARM.dll实现JLINK编程器,原创首发!!

我可以把它移植过来,做个CMSIS-DAP的版本

不过这个软件有两个致命问题,,并不好用:
1、它的原理决定了编程速度非常慢,,下载300K程序可能要几分钟,,
2、必须给每种类型芯片编写烧写算法python代码,现在只支持STM32F103C8和STM32F405两款芯片,,补充其他芯片型号那是个真正的体力活儿,,要写好多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P  有没有不经过 keil  可以下载的软件啊

已经分享:分享Python编写的使用CMSIS-DAP调试器的单片机编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分享:分享Python编写的使用CMSIS-DAP调试器的单片机编程器!

谢谢!感觉你搞互联网应该很厉害,电工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