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LTC1793的参考电路中,LTC1097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8-06-21):
最近需要用到LTC1793,在官网上找到这个电路。单实在分析不出这个LTC1097的功能,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看样子,可能是为了抑制直流信号,给输入信号加了些偏移。
使得交流信号不被直流信号掩盖。

网友B:
LT1793,互阻放大器
LT1097,积分器
互阻放大器输出包含直流和交流成分,交流部分通过积分器之后为0,直流部分通过积分器之后产生一个正电压,该电压在互阻放大器输入口产生一个跟输入光电流直流部分相反的电流,二者互相抵消,达到消除光电流中直流成分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可能是为了抑制直流信号,给输入信号加了些偏移。
使得交流信号不被直流信号掩盖。

那个LT1793是个负反馈放大作用。1793输入是个光电二极管,光电二极管接收光照,产生微弱直流电信号,LTC1793将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并放大。Vout应该等于电流Ip(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 乘以反馈电阻Rf,但是下面1097如何添加偏移的呢?这个偏移又如何计算和1097上的电阻电容有关吗?谢谢!

网友C:
抑制暗电流

玩法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1793,互阻放大器
LT1097,积分器
互阻放大器输出包含直流和交流成分,交流部分通过积分器之后为0,直流 ...

非常感谢回复!也就是说这个1097是消除电路中产生的噪声和偏置电流的作用,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也就是说这个1097是消除电路中产生的噪声和偏置电流的作用,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

应该是消除环境光干扰的
找到一个相似的图,供参考

https://e2e.ti.com/support/ampli ... odiode-AC-Amplifi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消除环境光干扰的
找到一个相似的图,供参考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直流伺服,这个电路玩不好容易自激

网友:
提示:这个网站有标题不合格封锁ID的规定,并且客观事实上会执行,并非空文。为了楼主你的经济利益,请尽速修改标题。

个人推荐:《请问这个LTC1793的参考电路中,LTC1097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消除环境光干扰的
找到一个相似的图,供参考

您好,我在仔细阅读链接后发现我发现在这个参考图中,一开始就把光电二极管的直流信号给去除了,因为他要测试的是Ac信号。这个和LTC1793参考电路中的原理好像不太一样!1793这个电路应该是吧这个直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并放大。所以我不知道下面的1097是否在功能上和这个参考图有相同的功能。但是您这个参考图给我一定的启发,他可能确实是用于抵消电路本身的暗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抑制暗电流

玩法高端

您好,请问您有接触过光电二极管的放大电路吗?这个参考电路中1097的作用到底是怎样体现的呢?本人新手,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有接触过光电二极管的放大电路吗?这个参考电路中1097的作用到底是怎样体现的呢?本人新手, ...

我最讨厌什么都不会的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讨厌什么都不会的新手了

但是如果不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那就是一直都不懂啊!所有你们这些前辈的指点也是很重要的啦!这个电路里面我就知道LT1793是主放大器,而且是负反馈接法;至于1097如何抵消吊电路的暗电流什么的真是不懂!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不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那就是一直都不懂啊!所有你们这些前辈的指点也是很重要的啦!这个电路里面 ...

我职业劝退,除了劝退,啥都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讨厌什么都不会的新手了

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啦,而且他也去了解了相关的知识。还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啦,而且他也去了解了相关的知识。还不错了、

亲,你不适合干这行
在你前面,一大批八零后天才EE工程师霸着各个行业的坑,这批老鸟距离退休还有100年,这100年你们甭想接触行业最高端的经验
提前退坑,保护前程,中国还有电影,音乐,台湾等待你们拯救

网友:
滤除比信号頻率更低的干扰源例如太阳光丶日光灯丶台灯丶手电筒。适合户外的光线感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你不适合干这行
在你前面,一大批八零后天才EE工程师霸着各个行业的坑,这批老鸟距离退休还有100年, ...

啧啧,你牛逼,你强,我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