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ZLG以及别人的NetCan不爽,做了个Mini版

楼主(2018-06-21):
因为设备中用到NetCan,之前用过别人的,不太满意。
自己做了一个,用了大半年,很稳定。
因为自己用,所以在代码中写死can的速率和网络ip,不可以配置。
前几天把板子改小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原理图。

网友A:
有程序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程序分享吗?

分享代码思路:

      在 Can数据接收中断中:
           如果有收到数据,发送到W5500中。

      在W5500接收中断中:
          如果接收到数据,发送到Can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代码思路:

      在 Can数据接收中断中:

这个跟没说差不多

网友B:
不错不错,你这个以太网的收发速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C:
谢谢楼主。上位机软件是自己写的?

网友D:
W5500模块是外购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你这个以太网的收发速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我Can那边目前只用250k的速率(因为我自己的系统用这个速率),我估计用到500K或1M可能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以太网的速率我没关心,因为我感觉网络速率比Can速率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上位机软件是自己写的?

软件都是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5500模块是外购的?多少钱?

模块在某宝上买的,42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Can那边目前只用250k的速率(因为我自己的系统用这个速率),我估计用到500K或1M可能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

NETCAN是通过网络远程控制CAN设备?一般用在工业或智能家居?

网友:
网口用的lwi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NETCAN是通过网络远程控制CAN设备?一般用在工业或智能家居?

一般是工业用途吧。智能家居用Can总线的很少见。
首先NetCan能解决设备和电脑相连的问题(当然用usb转Can也可以),
远不远程,就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网友:
直接设计以太网电路,还用模块干什么,W5500芯片+HR911105A 成本小于20。

楼主:
W5500自带支持TCP、UDP、ICMP、IPv4、ARP、IGMP、PPPoE协议。
不需要自己搞lwip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Can那边目前只用250k的速率(因为我自己的系统用这个速率),我估计用到500K或1M可能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

以太网网速设置10Mbps是指需要发送到以太网上的数据达到10Mbsp?不包含通信协议里的其他数据么?

网友(2018-10-30):
动手能力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2020-02-19):
数据长度比较小吧,CAN一个帧也就8个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代码思路:

      在 Can数据接收中断中:

这片子一般代码很少用中断方式的,楼主能把你中断的代码发来参考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