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51和CD4051的功能是否完全一致,可以直接代换?

楼主(2018-06-21):
74HC4051和CD4051的功能是否完全一致,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看供电电压了。

楼主:
供电都是5V.

网友:
都是SOIC 16 的  引脚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有细微差别,比如供电范围,导通电阻,速度等等。具体看手册。

供电5V 都能满足。

网友:
看应用场景的相关指标的要求,不同的设计指标要求不同

网友:
速度和驱动能力不一样,另外工作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你要是5V,而且用的很简单,直接换就可以。

但如果参数要求比较高,最好还是看看手册的。

网友:
简单用只看电压,欧耶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 基本通用.细微处看手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