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2.4G信号在射频同轴电缆中传播速度相关的文献资料呢

楼主(2018-06-21):
现在想精确计算下2.4G信号通过一定距离的射频同轴电缆所用的时间,度娘了下发现电磁波在电缆中的速度是2.3x18^8m/s,但是没有相关出处,有的ppt中写的是2.2左右,这个速度到底是多少呢,有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稍微精确点的值呢?
现在公认的光在真空中的速率,精确值为299,792,458 米每秒

下图是找到的电磁波在电缆中的速度值:

网友A:
搜...关键字:波长短缩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关键字:波长短缩率!

谢谢提供,,我查了下没有找到具体的数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我查了下没有找到具体的数值啊

搬梯子来,资料较多发表在 JP。

网友B:
这个不用文章,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和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有关,主要看介质是什么,C/(相对介电常数^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文章,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和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有关,主要看介质是什么,C/(相对介电常数^0.5) ...

纯铜介质。。。。。。。。

网友:
你要那么高精度的速度,那么就得找确定的电缆本身吧,找厂家要到了电缆的相关参数,才能得到你的电缆里面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铜介质。。。。。。。。

不是金属导体哦,是金属导体周围的介质,绝缘体,比如空气,特氟龙等等

网友:
同轴线不能拿导线做模型,直流电下,同轴线是个电容

同轴线的塑料材料也是重要的参数

网友C:
用有tdr 的示波器,或者网分测试一段线的tdr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有tdr 的示波器,或者网分测试一段线的tdr就知道了。

谢谢,等会测试下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