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破解成本比较高的m3或m4内核单片机

楼主(2018-06-21):
如题:现有的软件用stm32f103就能满足性能需求,无奈103的破解成本太低了,几千块钱就能搞定。

请问有没有哪位懂行的坛友,能推荐一款破解成本比较高的m3或m4内核单片机?毕竟谁也不想让自己辛苦工作大半年的劳动成果,被人花几千块钱就占为己有。

网友:
英飞凌的XM1000,XM4000系列,入门较难,应该比较难破解

网友:
冷门的片子难破解一点,搞的人少。。

网友:
富士通的M3

网友A:
用stm32f103的id加密,也几千元能搞定?

网友:
找冷门的芯片,没有什么人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f103的id加密,也几千元能搞定?

看看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7%A0%B4%E8%A7%A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ID加密后,ID不对不要直接不能运行,而是不定时的出现问题,比如连续工作一段时间才出现异常 ...

就怕连自己也坑了都不知道

网友:
转ATMEL 吧,   高冷芯片; 保证难买(3个月的货期你等不等); 保证难破解(都没有人用)

网友C:
STM32F4,LEVEL2方式,无法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4,LEVEL2方式,无法破解

真的假的?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C:
看图

级别 2:禁止调试/芯片读保护
将 0xCC 写入 RDP 选项字节时,可激活读保护级别 2。设置读保护级别 2 后:
— 级别 1 提供的所有保护均有效。
— 不再允许从 RAM 或系统存储器自举。
— JTAG、 SWV(单线查看器)、 ETM 和边界扫描处于禁止状态。
— 用户选项字节不能再进行更改。
— 从 Flash 自举时,允许通过用户代码对 Flash 和备份 SRAM 进行访问(读取、擦除、编程)。
存储器读保护级别 2 是不可更改的。激活级别 2 后,保护级别不能再降回级别 0 或级别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

级别 2:禁止调试/芯片读保护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资料!很有用。

楼主:
同时感谢楼上各位热心网友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图

级别 2:禁止调试/芯片读保护

这个能防开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防开盖吗?

不太清楚,可能不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防开盖吗?

暂时还是防的,不过破是迟早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

级别 2:禁止调试/芯片读保护

学习了,多谢

网友:
K21,但是有点小贵

网友:
瑞萨也出ARM了,

网友:
英飞凌,或自己想办法增加破解难度。

网友:
把芯片打磨换自己的型号

网友:
FSL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防开盖吗?

不能。不过如果带电池的话,可以增加破解难度。